求推荐一款中高档充电器

楼主(2017-12-14):
要求内置电源或二合一方式连接也可以,预算千元左右。不考虑GM(超预算)

EV-PEAK6S的平衡充AR1怎么样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价格根本不适合,千元可以买大功率充电器,但是配合大功率的充电器要多大,配置散热要多大?就按照600w说,24v输出需要40a上下电流,一个工业变压器才多钱,带电源内置的起码相同配置价格性价比减少70%,虽然本来配件就模型很黑!当然不在乎钞票可以无视

网友:
出pl8 带电源 1300包邮  有意微信3059866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价格根本不适合,千元可以买大功率充电器,但是配合大功率的充电器要多大,配置散热要多大?就按照600w ...

同意,充电器原厂配的电源不管内置外置都是个坑

网友:
G.T.POWER TD610PRO

网友:
艾斯特 isdt有一个,你淘宝看看行不行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艾斯特,该有的功能都有,花哨的功能没有。现在的充电器算法比b6系列强不止一点两点,平衡速度快。看你飞什么机,需要多大功率充电,如果小机艾斯特620用几年都不会换,闲鱼买个艾默生27v电源1000元还可以剩一些。如果飞大机,1000的预算肯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