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新遥控-ET-07 先睹为快

楼主(2017-12-14):
    我的第一台控是天地飞7,第二台是天地飞9普通版,第三台是天地飞9超级版,多少魔友的第一次是给了天地飞。但是无奈!天地飞一直不出新的设备。也好多人转了阵营,前些年听说要出t18了,身边的好多朋友一直翘首期盼,可惜一直等到现在还不见踪影,后来盼来了支持高电压的 wbus的接收机。终于让穿越及直升机有合适的接收机了。哈哈。那个时候就听说会出新的设备。等着等着。终于有机会第一时间的拿到了它。。。 。。 天地飞ET-07。。。。。。
  很兴奋,全黑的机身没有过多的修饰,边缘是光面设计,这种设计好也不好,好呢是开始的时候很漂亮,不好呢是 容易粘指纹,摸几下就不那么光亮了。尝试了握了下手感还是不错的。。就是发现是日本手,晕。还得改手。没事刚好可以做下改手教程。。。回头在说。先上裸照。
一、裸照篇。
     电源开关变成了按钮的软开关了,中间是一个通道旋钮,屏幕右边有个5位方向钮, 右侧的一有个自回中的通道开关波轮,我喜欢。。
机身不是很厚,握着挺舒服的。
中文的显示界面直观简单,开始没注意,手摸了下屏幕。 呀。触摸屏,,, 。。。。。 爽。。。。。反映非常的灵敏。。。不错。
河马来了。。。。。。。。。。。
这个5位方向键,配合触摸版操作应该更迅速把。哈。。
呀!! 有个usb口,应该是升级或者用的吧,边上那个是教练口。应该模拟器也是插这里。。
电池仓是翻起式的,不容易丢的设计。但是卡钩,跟卡销感觉设计的过于单薄,要知道魔友也很暴力的,而且电池仓经常要充电开仓,很担心这个电池盖的锁扣机构撑不了很久。。。。。
这个不错,在机身背后设计了调整手感的窗口,直接用内六角就可以调整了,不像以前要拆了控才行。特别说下,有人说不喜欢油门有颗粒感,喜欢滑滑的感觉,现在也可以轻松的实现了。。。。直接调整下油门的压片。就可以得到滑滑的油门手感。
原机配了个 3000mah的1s锂电池。。。。。不错。。。。
   接收机,不错呀。。。带回传,看说明还可以接啥电压 电流 转速 温度 gps的回传设备。比较喜欢。。接口有sbus 、ppm pws,这不就是 7008sb吗。。。。不懂一个多少银子。 。。。
耶,竟然也有个usb接口,这个干吗用的???? 看了遥控说明,还有啥 wbus舵机??天地飞这次好像有点玩大了的感觉。。。 。。(ET-07遥控器及接收,不兼容旧款的接收机及遥控器。)
二、拆机篇
     因为要换手,拆。。。。。。。这是我拆机最轻松的一次4颗螺丝轻轻搞定.打开外壳,眼前一亮,真的整洁简单漂亮。集成度这么高,以前说进口控咋干净整洁,这次天地飞ET-07,赞一个。。科技在进步!!!!
拆了才知道,这个旋钮竟然是cnc铝 c出来的。。。 开始以为是塑料的。。。
高频头上还有个天线的接口。是不是自己可以在diy个天线进去呢?????不懂。。以后再试吧。。。。油门颗粒或者滑动的手感都是由这两个金属的压片产生的。要那个手感自己调,默认现在是颗粒手感。。
摇杆总成是4轴承的设计,我比较在意电位器,其实摇杆是不是轴承我真的没在意。但是电位器这个玩意我特别在意,都考它了。。。 ALPS-一个大牌子的电位器。鬼子的。。。还成。
摇杆总成。。。 。。今天困了。不搞了。。。 明天继续。。。。后面继续各种测试。玩转ET-07....
----------------------------------------------------------------------------
换手篇
折腾半天 还把总成给拆下来。笔画半天发现 不行。研究来研究去找到了方法。。根本不要拆整个总成就可以了。。记住不要拆总成。。
   第一步 拆了油门压片。3颗螺丝

然后用个改锥,轻轻的把这个弹片下面这个 适配器翘下来。。。。
油门这边就先这样 拆了这2样
拆卸适配器,就随手把他安装到另一边摇杆总成的卡扣上注意 有方向性,看清楚安装。然后拆下摇杆轴承固定座。
轴承固定座拆下来先放边上。
然后用镊子取出下面的小配件,不懂该叫它啥。。。
先旋出螺丝,在用镊子取下弹簧。下面还有个小配件也要取下来。
小心弹簧别丢了。哦。
现在要拆下原来油门总成的轴承固定座了。。
把刚刚右边拆下来的小配件 用镊子安装入相应的位置。
右边的这个小配件 刚刚忘记取了。直接拿下来 安装到原来油门的总成上。
安装位置是这里。
安装好弹簧,拧上螺丝。
把油门弹片安装到新的油门总成上。。。。。安装喜好拧紧相应的弹片。
检查清楚有没有遗漏。 装好后盖。。。上电。点击。。。。系统设置
摇杆模式

选择第二种模式

结束 大功告成。。。。。。。。总成不要拆。只要调整几个小配件就好了。很简单。。。。哈哈。 。。

楼主:
    发现个新情况ET-07新款接收机,的2个 wbus接口有功能上的区别!!先写出测试后的结果: 新款的 天地飞接收机 有2个 wbus接口,2个wbus接口有个小小的区别,ch8:ppm/w.bus 端口 为标准的S.BUS 信号接口。   ch9:w.bus2 端口为兼容式的S.BUS 信号接口。 因为天地飞公司为市面上的兼容或者并不标准的S.BUS设备接口进行了优化。当大家遇到非原厂的S.BUS设备遇到些问题的时候请尝试接第9端口。
      测试情况如下。
    我遇到了 我的sk720陀螺仪接入sbus 第8通道 舵机狂抖的情况。与天地飞吴工反馈后的到的答案。我的sk720 的subs接口标准不是很好。 接入第9通道完美解决。特别提示。。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今天有些时间,明天要参加个本地的小比赛。出发飞场,飞下感觉。。。

场地下面全是澡泽,前面有根电线杆。加上新控。 飞的比较小心。。。。哈。有人把垃圾堆在了原来起降的地方。大家凑合看吧。 。 这是离我家最近的飞场了。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再来个板凳。。。。。

网友:
沙发,还算良心控,价格多少

网友:
这也做的太廉价感了,就不用好点外壳材料么

网友:
不错啊,终于出新产品了······

网友:
额,感觉外观有点奇怪,期待试飞效果

网友:
显示屏不错0价格0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考虑是不是出啦天9换个这 玩玩

网友A:
样子不难看,厚度适中,光面塑料部分相信是因为工程样机的关系,最后产品应该不至于这样。从照片上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顶部的开关不装在肩部,这对于手指算长的人来说要在不影响操纵杆的情况下拨动恐怕都有挑战

网友:
天地会早干啥去   这两年就在那原地踏步   看看frsky 的步伐  哎  当年的老大哥现在   要加油哦

网友B:
看着不错哦,不知道要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子不难看,厚度适中,光面塑料部分相信是因为工程样机的关系,最后产品应该不至于这样。从照片上看不明白 ...

赞同老金的建议。

网友:
天6a 天6c 天7,一直在等了他的t18,实在熬不住了上了18sz

网友:
河马 老师   魔改一波吧  3D 打印个好看的壳子

网友:
第一个控就是天九!天九确实是好控,但是细节做得差了些,最最关键的天地飞老牌企业要创新,要研发,要加油啊!

网友:
我第一个控也是天9,然后换服她爸,后面又被mz24吸引换控,都是老外的,天地飞的稳定性国产最高,除了外观丑了点,其他都好,这个新控也丑!期待出个漂亮的控,3000都是小意思

网友C:
没搞明白这货在WBUS下是多少通道的,10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这货在WBUS下是多少通道的,10通吗?

wbus  10 pwm 7

网友:
天7第二代?

网友D:
很漂亮的控 ,貌似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E:
这个是直接支持SBUS的么?

网友:
年底扎堆出新控啊 x10s ix12还有这个。

网友F:
什么时候才能有卖呀? 接收机能不能通用的?

网友:
像个玩具控

网友:
天地飞终于找对思路了,兼容SBus和PPM,接收支持高压,不用追求多通道高档货,用那级别的人也不选天地飞了。用心把7通和9通控做好,功能做完善才能留住人。

网友:
样子不好看,像个玩具控,外观就不能仿个好点的设计吗?FUXXXX,哎,给ET-09铺路吧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上市,买个来

网友:
有机会入一个

网友:
换手应该是把总成直接对调,但有个问题换完以后还需要把同侧总成的电位器两根线对调,否则同侧摇杆是相反的

网友:
天地飞的忠实用户报到,最看重它的质量稳定。但天地飞好多年没有创新了,希望此次能给模友带来惊喜。

网友:
排开材质!外观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多少米一个

网友:
新控?外观圆润

网友G:
请问能用以前的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能用以前的接收机吗?

不可以 不兼容

网友:
一直支持天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直接支持SBUS的么?

支持 。。。。。。。。。。。。。。。。。。。。。。

网友:
我要买一个

网友:
双轴承设计,手感会让人难忘的。不知道华科尔什么时候出新款

网友:
好控啊,希望国产控越来越强大

网友:
不说价格一切都是浮云。。。看到价格就知道。。。。。。。。后续。。。。。

网友:
一直在用天地飞,终于看到新成员

网友H:
同问价格,最关心这个。

网友I:
600一套是真的吗?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
天6用了一年多。换天八用了四五年,天九也用了三四年,就希望再换天地飞,从官网出了T18就一直期盼着,然后到最后的绝望,前几天看到et07又燃起可希望,现在才知道不兼容老接收,看来我只能再继续用天九了。十多个接收换的代价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600一套是真的吗?什么时候上市?

淘宝价格58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问价格,最关心这个。

销售价格5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这货在WBUS下是多少通道的,10通吗?

WBUS模式下是10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直接支持SBUS的么?

对有两个SBUS接口,PPM/SBUS(可切换)接口是标准信号,SBUS可支持外接(非标准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时候才能有卖呀? 接收机能不能通用的?

12月底1月中,接收机不通用,换了新协议

网友:
销售价格5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哦,不知道要多少银子

销售价格580

网友:
比换总称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