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S Crossfire Micro TX有谁用过,开阔地使用距离有多远,真有介绍所说40KM?

楼主(2017-12-14):
官网的介绍看不明白,到底是几公里、十几公里还是40KM ?
如果开阔地真能有10KM那可以入一个。

The Crossfire Micro TX borrows the core technology from its larger brother, but is a JR-module transmitter simplified to the most sought-after features, at a killer price! For people looking to do extreme long range flights beyond 15-20km, the Crossfire TX is still the way to go. For anyone looking to penetrate buildings, fly mini quads or just explore your surroundings a few kilometers away, the Micro TX is the perfect companion. It will still go out up to 40km, just like its bigger brother. But it costs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网友:
机械翻译
交火微TX从它更大的兄弟那里借用了核心技术,但它是一个JR模块发射机,简化为最受欢迎的功能,价格惊人!对于那些想要在15-20公里以外进行极端远程飞行的人来说,TX交叉火力仍然是一条路。对于任何想要穿透建筑物,飞行迷你多轴或探索你周围几公里以外的人来说,微型TX是完美的伴侣。它仍然会像它的哥哥一样,能跑到40公里。但它的价格还不到一半。

网友:
就是说能飞很远,15~20km,最高40km,还便宜

网友:
回错了 天啊

网友:
黑羊黑科技啊

楼主:
机翻每个词都明白,全部来看不明觉厉。

网友A:
必须配合 tango 或者 frsky遥控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配合 tango 或者 frsky遥控器调试

Crossfire Micro TX 能覆盖15KM+ ?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ossfire Micro TX 能覆盖15KM+ ?

100mw开阔地应该没有问题 915飞穿越机 亲测近距离 有遮挡物比FUTABA还稳定  futaba 18sz近距离有遮挡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w开阔地应该没有问题 915飞穿越机 亲测近距离 有遮挡物比FUTABA还稳定  futaba 18sz近距离有遮挡就挂 ...

这样的话Crossfire Full TX就不用买,用Micro TX来配穿越机,价格便宜一半,开阔地只要超10KM就足够了。

网友:
如果你要飞超过15-20公里的距离,需要买Crossfire TX。如果只是在身边几公里范围内飞,Mini TX更合适。

楼主:
Crossfire Micro TX到手杯具,配合X7没法用,用脚本能侦测到设备,但进下一步就白屏没显示,X7屏幕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只有返回。
X7已经升级2.2.1RC3和nightlies N462版,都是一样状况,SD卡文件是最后一个ZIP包(2.2V0013)。
M TX出厂固件是2.06,到手第一步就用TBS Agent升级到2.11。

期间控复位多次,刷不同版本,最终情况还是一样,MicroTX只有返回商家测试。

知道X7有对TBS Crossfire数据回传有缺陷,但也不影响操作使用,难道MTX是坏的?

楼主(2018-01-26):
Micro TX返回后可用,X7 控顺便MOD,修改了逆变器模块,固件升级到最新,完美使用。

网友:
刷open tx配合黑羊才叫好用

网友:
接收机也是要用黑羊的?用X9D的原装接收机行不?
应该是不行的肯定要黑羊接收机..............
但四五台飞机都换接收真的很伤。。。。

网友B:
难道图传距离不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图传距离不是瓶颈?

那些飞固定翼几十公里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些飞固定翼几十公里是怎么来的?

穿越机很少背着1.2g的大图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很少背着1.2g的大图穿…

黑羊飞翼都是5.8G,使用距离40KM。

网友C:
人家说了,40公里还是要大哥出马的,就是那个发射功率到2w的,这个micro发射功率100mw,开阔地10公里,主要应用在几公里内的飞行,或者复杂环境的穿越,比如穿过树林或者一栋建筑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了,40公里还是要大哥出马的,就是那个发射功率到2w的,这个micro发射功率100mw,开阔地10公里,主要 ...

10mw的测试结果。

网友C:
玩模型,最大距离没用,我关心可靠控制下的最短距离,有个几公里的可靠控制距离已经很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模型,最大距离没用,我关心可靠控制下的最短距离,有个几公里的可靠控制距离已经很满意了

官方10mW 20KM的测试不是可靠控制距离?

网友C:
你不用说服我哦,反正我买它不是为了飞10或者20公里,我是为了在几公里内甚至是1公里内,很放心,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说服我哦,反正我买它不是为了飞10或者20公里,我是为了在几公里内甚至是1公里内,很放心,很可靠。
...

可不可靠还是要看数传回来的信号强度,嘴说没用。

网友(2018-05-26):
我看别人用都飞的挺远的,不过一般用在FPV的固定翼,穿越机一般不飞那么远。

网友D(2019-10-21):
10mw都可以20km?
这个小黑羊功率最高250mw,10公里内飞飞固定翼是不是无压力?

网友:
固定翼少说都是离地几十米,穿越机一般都是贴地飞行,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w都可以20km?
这个小黑羊功率最高250mw,10公里内飞飞固定翼是不是无压力?

也有可能测试空域干扰少,效果明显,具体还要看当地无线电空域使用情况。

网友(2020-04-04):
这个jumpert12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测试空域干扰少,效果明显,具体还要看当地无线电空域使用情况。

穿越机取固定翼拉距的三分之一吧

网友:
25mw能飞4km,t5823s   600mw还能飞70km呢

网友:
楼主,请问下你是用QX7遥控配合小黑羊的吗?开100MW的时候,飞过多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