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懂!想配个充电器

楼主(2017-12-14):
这种电池组应该配什么样的充电器,大家帮忙提供个型号!多少伏的

网友:
便宜b6就行了

网友A:
6V以镍铬或镍氢电池组  不过建议你上7.4V锂电加BEC
充电器 B6就够用了
飞机太老了 没有配件卖了

网友B:
B6充电器就行,这是NI-MH电池6V的

网友:
608充电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充电器就行,这是NI-MH电池6V的

b6有航模上的那种扁的插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以镍铬或镍氢电池组  不过建议你上7.4V锂电加BEC
充电器 B6就够用了
飞机太老了 没有配件卖了

b6有那种航模上扁的插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以镍铬或镍氢电池组  不过建议你上7.4V锂电加BEC
充电器 B6就够用了
飞机太老了 没有配件卖了

我这是5五块电池组这是6伏??

网友:
建议换锂电,容易配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5五块电池组这是6伏??

是6V 一节1.2V标准电压*5=6
充电器的接头 你可以看看某宝 里面有介绍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
最好换电池

网友:
这个飞机稍微折腾下 再飞
不会弄建议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