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膜不小心搞坏了 怎么办

楼主(2017-12-14):
请教各位老师  我的发动机泵拆下来保养的时候 不小心把泵膜搞坏了 找遍所有 没有泵膜购买 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可以代替吗  或者是解决的办法  泵体太贵了  买不起了 求各位老师支个招  十分感谢 真心感谢了

网友A:
买那种能吸上墙壁的东西叫什么鬼自己剪。

网友B:
代用材料要注意燃油腐蚀性

网友C: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用硅胶翻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能吸上墙壁的东西叫什么鬼自己剪。

感谢您的回复  这样对压力各方面的要求能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用材料要注意燃油腐蚀性

感谢您的回复  找到合适的材料代用的话  对压力其他 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用硅胶翻模做!

你好  请问怎么翻模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怎么翻模  谢谢

若没接触过,那就比较复杂了,可以在网上找些资料先了解下,实在找不到了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没接触过,那就比较复杂了,可以在网上找些资料先了解下,实在找不到了再搞!

我已经全世界找了  木有啊

网友:
破那么一点应该是不影响的因为边缘是Regulator的下盖。
实在不放心可以用硅胶点一下。

这个泵膜是没有单卖的,只能找OS售后。。

网友D:
说明书上明确写着泵拆开之后不保证能复原。。。虽然是英文的,但也要听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上明确写着泵拆开之后不保证能复原。。。虽然是英文的,但也要听话啊

知道最坑的是什么吗,我这里有个55HZR,怎么调都会莫名其妙的熄火。
最后把泵拆了,里面没有膜,代理给了个新泵。

网友E:
求JR8911舵机尸体 输出齿轮完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JR8911舵机尸体 输出齿轮完好即可!

我回复你了  你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JR8911舵机尸体 输出齿轮完好即可!

你回复我 我也回复你了  你到底要还是不要啊

网友(2019-04-19):
去做个修复吧,不要去小诊所,要去大医院,修复好了,说不定又能卖个大价钱

网友:
一直没搞懂甲醇机有回压管还要泵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