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齿舵机改遥控开关,灯控,拉烟,摄像头切换等等. 望加精

楼主(2017-12-14):
材料: 扫齿舵机一枚, 5.1K电阻两只, 整流二极管一只.(5V继电器一枚<这个后面讲控制大电流的时候用的>)
工具:螺丝刀,电烙铁

开搞.  由于自己早已改装完毕,过程没有拍图片,所以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自己添加了解释说明, 但文章绝对自己码字.

首先,拿出扫齿的舵机,拆开,把齿轮什么的扔了吧,没用了. 电机的两根线剪断,电机也扔了吧,没用了.

楼主:
整流二极管一只,最好是加上二极管,后面讲原理.

将二极管接在电机的两条引线上随便一条线上就OK了, 随便一条线,正反接也无所谓.

楼主:
在刚才引出的电机的两条线,接3~5V灯带. 为什么是3~5V呢,大点的行不行?  答案是不行/..因为舵机电机两根线出来的电压是3.7~3.8V左右,只能驱动3~5V的LED或者其它对应电压的设备, 那么大电压的设备如何驱动呢?

别急,后面讲如何驱动大电压电流的设备

接下来,关键的一步, 遥控器全部回中, 微调也全部回中. 舵机连接接收机, 上电, 一般情况下, 灯会直接亮, 不着急, 旋转舵机上的小电位器,直到灯灰为止.然后拨动相应通道的开关,就可以控制灯的开关了.

到此,其实一个简单的遥控开关已经完成.

那为什么还要两个5.1K电阻呢? 为什么要串整流二极管呢??

楼主:
由于电位器的不稳定性, 震动或者其它原因导致的可能会自己转动, 所以, 将电位器换成两个5.1K电阻

怎么换呢, 电位器有三个接头,两两之间接 5.1K电阻就可以了,这样就将电位器的电阻值相当于固定在中位,不会因为外界因素而变动 .

为什么要接5.1K,??  因为电位器总阻值大约10K, 这样接相当于将电位器的功能去除,并保持电位器中立位的状态

楼主:
关于整流二极管的作用,因为舵机在通电的瞬间, 会强制给舵机一个回中的信号, 所以就形成了电流, 理想状态下,如果两个电阻阻值相等,这种强制回中的信号就没有任何作用, 而现实中的电阻值没有完全一样的,所以仍然会有小电流通过

所以 通过一个 整流二极管来处理以上说的情况

整流二极管的作用(单向导通)

楼主:
舵机通电的瞬间,给强制给一个回中的信号,从而产生电流, 理想状态下,如果两个5.1K电阻绝对相等,这种信号也不会产生电流,而现实中电阻都有误差,没有完全相同的电阻,所以 就加一个整流二极管要抵销掉这种反向的电流

楼主:
这种情况下, 因为输出仅3V左右,所以只能驱动小电压小电流的设备

如果想控制大电压,大电流的设备,这就需要另外一个元件了, 继电器的加入

网友A:
这个超赞,原理说的很明白,回去试试,正好元件基本都有

网友:
我也用舵机自制控制大灯的设备

楼主:
关于控制大电压电流设备,需要继电器的辅助

原理就是,利用舵机输出的3.8V来驱动继电器,利用低压电源间接控制另外一条高压电路

下面有一个简单的继电器原理图,左侧低压电源部分,就是舵机的低压输出, 右侧工作电路部分,就是外接的高压设备,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电路需要外部自给电源,继电器只是负责外部电路的闭合部分)

楼主:
市面上的继电器很多种 , 我们用到基本的单刀单掷常开继电器就可以了, 电压选5V就可以.

这种继电器内部就是一个常开的开关, 当你通电5V时,这个开关闭合, 就这么简单,

我用EXCEL画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赞,原理说的很明白,回去试试,正好元件基本都有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
用MOS管呀

网友B:
請問用了继电器, 還須要整流二极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用了继电器, 還須要整流二极管嗎?

舵机输出的部分,要加二极管

继电器部分,不再需要二极管了.

舵机输出的部分,如果不加二极管,有可能会造成,在通电瞬间,继电器闭合后再断开的情况

网友:
太麻烦了,闲得没事玩玩行

网友C:
不如用两块钱的单片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用两块钱的单片机解决.

单片机当然简单,几行代码就搞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这个啊,而且对一个完全不懂单片机的人来讲,烧录程序是很困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当然简单,几行代码就搞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这个啊,而且对一个完全不懂单片机的人来讲,烧录程序是 ...

说的非常好,我就不会

网友(2018-01-18):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当然简单,几行代码就搞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这个啊,而且对一个完全不懂单片机的人来讲,烧录程序是 ...

不会的+1,感谢楼主!

网友D(2018-05-11):
我来个更详细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431这个是以前我自己做独立供电的

楼主(2019-04-10):
引用 网友D:
我来个更详细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431这个是以前我自己做独立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