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亚拓150x怎么拆主轴?

楼主(2017-12-14):
如题,亚拓150x的主轴怎么拆?还有尾管稍微有点弯,很轻微,用不用换?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用不用换,看能不能飞,没毛病换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用换,看能不能飞,没毛病换啥
好的,那就不换了

楼主:
但是主轴怎么拆,拆了旋翼头和大齿后拆哪里?怎么把主轴拔出来

网友B:
大齿轮下面有个螺丝,松掉就可以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