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S的电池串联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7-12-14):
前提是相同电芯的情况,同容量,同放电倍率,3S串联4S 组成7S电池,这样用有啥影响不?

网友:
没啥影响

网友:
多少s都是同容量同c数单体电芯串联成的

网友:
楼上正解,品质相同既可串联

网友:
600、700的直机不都是两块6S串联吗!有问题吗?

网友:
建议先测量内阻,确定差别不大再弄

网友:
差别不大的电池可以这样,如果差距较大  就不要这样使用了,会坏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