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电调上大电机

楼主(2017-12-14):
现在的穿越电调越来越大了,我15年玩穿越的时候还是用的12A的小电调…现在都做到6s 35A了,问一下  有用穿越机电调上41系列电机的么…一个穿越电调才10G不到,铂金30A就40G了  4个铂金30A全换成小电调就能减重120G,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云台

网友:
想用小电调  是可以地   但要实测飞行时的工作电流   这个电流要小于电调的额定电流  并且 散热要好  最大油门飞行时  时间要短点  或间歇性最大油门飞行  缺点是小点的电调压降会大点

网友A:
500轴距 2820电机 800KV 12寸桨,上DALRC ENGINE 40A 4IN1 电调,加个大电容上6S飞。

网友:
原来用的是自己做的红色40A小电调 6S飞很暴力,最近换了四合一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轴距 2820电机 800KV 12寸桨,上DALRC ENGINE 40A 4IN1 电调,加个大电容上6S飞。

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轴距 2820电机 800KV 12寸桨,上DALRC ENGINE 40A 4IN1 电调,加个大电容上6S飞。

是否不加大电容用4S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