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天蝎星电调怎么设缓起?

楼主(2017-12-14):
遥控器,应该怎么用呢?知道的大神给个教程,感激不尽。

楼主:
哪个是设缓起啊

网友:
难道没有说明书?

网友A:
没记错的话百度能搜到教程,在5irc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百度能搜到教程,在5irc上有

搜什么关键字,百度遍了没啊

网友B:
天蝎星的用的国内很少啊,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还装飞控了……

网友C:
狮子电池

网友:
飞机是硬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狮子电池

眼力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蝎星的用的国内很少啊,不知道性能如何

我在用新款的200A 很棒  就是缓启动 后面的曲线有点太陡了 定速 配合蝎子做钟摆侧摆 掉转在1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