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垂直机臂机架THUNDER,PID调节的参数和调节后测试视频!

楼主(2017-12-14):
飞行视频链接!
http://t.cn/RTXUQGn

配置:
摄像机:没有带gopro等录像机
飞控:OMNIBUS F4使用BF3.2.0固件
电调:好赢30A BLHELI_S 电调
电机:银燕RS2306 KV2400
螺旋桨:乾丰5152
图传:PANDA RC 200MW
电池:铂势4S 1500MAH ,85C
PID :如上图DVR截图

总结:YAW的P要降到很低,否则YAW由于电机座有倾角会震荡,很低的P就可以带来极其迅速的手感。
ROLL和PITCH的D比一般的机架要低一些,因为机臂下沉,螺旋桨更接近电池重心,使电池的转动惯量大大的减小,所以可以很大的降低ROLL和PITCH的D。

飞行视频链接!
http://t.cn/RTX45sD
配置:
摄像机:小蚁
飞控:OMNIBUS F4使用BF3.2.0固件
电调:好赢30A BLHELI_S 电调
电机:银燕RS2306 KV2400
螺旋桨:乾丰5152
图传:PANDA RC 200MW
电池:铂势4S 1500MAH ,85C
PID :如上图DVR截图

总结:YAW的P要降到很低,否则YAW由于电机座有倾角会震荡,很低的P就可以带来极其迅速的手感。
ROLL和PITCH的D比一般的机架要低一些,因为机臂下沉,螺旋桨更接近电池重心,使电池的转动惯量大大的减小,所以可以很大的降低ROLL和PITCH的D。

因为加了小蚁,导致转动惯量变大,所以ROLL和PITCH的D要相对没有挂小蚁时候的大一点才能不抖动,但是同样不能太大了。本参数都是基本是极限了,不能再大的参数,如果气温变化气压变化,简易PID的D小于20,YAW的P小于22
附上电机反向设置:

网友A:
银燕RS2306  电机的磁阻怎么样?

网友:
小鸡调得不错,稳不失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RS2306  电机的磁阻怎么样?

磁阻?这个不好形容

网友:
这个场地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阻?这个不好形容

嗯,确实不好形容。
在您使用的电机中磁阻算是高、中、低那个档次

楼主(2018-01-20):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不好形容。
在您使用的电机中磁阻算是高、中、低那个档次

应该算高了,在我用过的电机里银燕的力度和质量都很好的

网友B(2018-06-18):
这个耐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耐炸吗

耐炸啊

网友:
我刚买了这个机架,请问你这个动态滤波开了吗,要怎么设置

网友B:
这个电机转动方向必须要与其他机架相反吗,我跟你同样配置,刷的都是最新固件,用你这个pid不能用,悬停一会后机子开始抖,降到很低p值才好,但是方向慢慢会转,刚飞没事,过一个电机声音变了,方向也开始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转动方向必须要与其他机架相反吗,我跟你同样配置,刷的都是最新固件,用你这个pid不能用,悬停一 ...

电机倾角绝对不能装反的。电机转向和倾角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来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倾角绝对不能装反的。电机转向和倾角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来配

说明书与论坛你的照片安装方向是反的,我现在是按照论坛照片装的,飞控里面没有设置电机反向,与普通机架电机旋转方向一样,刚开始悬停正常,过一会方向就开始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与论坛你的照片安装方向是反的,我现在是按照论坛照片装的,飞控里面没有设置电机反向,与普通机架 ...

那就是装反了,设置反向才能按照论坛里面的装。不设置反向那就是装反了……装反了飞机几乎飞不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装反了,设置反向才能按照论坛里面的装。不设置反向那就是装反了……装反了飞机几乎飞不起来的

按照论坛照片角度装好,还是说明书这个角度装好,大力电调飞控里面电调协议用MULTISHOT和DSHOT1200哪个好,电调这两个都支持,我在你淘宝购买的机架和天线频谱仪你怎么都不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论坛照片角度装好,还是说明书这个角度装好,大力电调飞控里面电调协议用MULTISHOT和DSHOT1200哪个好 ...

multishot不丢数据,用multisho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论坛照片角度装好,还是说明书这个角度装好,大力电调飞控里面电调协议用MULTISHOT和DSHOT1200哪个好 ...

论坛和说明书说的都是正确的,反转电机就按照论坛里面装,不反转电机就按照论坛里面的反过来装。机架上一批已经卖光了,要等下一批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和说明书说的都是正确的,反转电机就按照论坛里面装,不反转电机就按照论坛里面的反过来装。机架上一 ...

飞控设置反转,螺旋桨对应安装后非常好飞,为什么这个机架电调设置DSHOT1200就丢数据,黑匣子看了,丢的很厉害,我其他机架也是用DSHOT1200都没有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大力电调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和说明书说的都是正确的,反转电机就按照论坛里面装,不反转电机就按照论坛里面的反过来装。机架上一 ...

下一批机架什么时候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设置反转,螺旋桨对应安装后非常好飞,为什么这个机架电调设置DSHOT1200就丢数据,黑匣子看了,丢的 ...

都丢吧,不清楚原因,根信号线链接方式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