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桨夹横轴螺丝怎么拆

楼主(2017-12-14):
见下图,拧下一边螺丝后,另一边咋拧下来?边缺了一个垫片,拧的还特紧,我用钳子垫布夹一头,用火烧烧仍然拧不下,好像没螺丝胶。
续:
向楼下两位大神学的,电钻3爪搞定 哈哈

网友A:
用横轴扳手。就是单项轴承卡住。烧完就轻松扭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横轴扳手。就是单项轴承卡住。烧完就轻松扭下了

查了一下,横轴扳手好价格,不如直接买几个横轴了哈哈,再,这种情况得拆吧,没有垫片不大合适吧

网友B:
手电钻 三爪伺候

网友:
烧的时间不够,否则轻松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 三爪伺候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C:
别拆了,已经弯了,换新的吧。

网友D:
台钳,两块木板)硬点的木料),木板夹轴,台钳夹木板,加紧轴想怎么拧就怎么拧下来。

网友E:
横轴扳手没几个钱吧。。。称手的工具是有必要的。。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F:
要用蓝色的火来烧,例如防风火机或者煤气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拆了,已经弯了,换新的吧。

这都能看出来?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横轴扳手没几个钱吧。。。称手的工具是有必要的。。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钳,两块木板)硬点的木料),木板夹轴,台钳夹木板,加紧轴想怎么拧就怎么拧下来。

好办法,没台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蓝色的火来烧,例如防风火机或者煤气炉

要烧红它哈哈

网友:
3块钱而已,直接换横轴了

网友:
钻夹头夹住试试

网友:
牛逼 横轴扳手好价格 不如直接换横轴 牛的不行

网友:
除非用横轴扳手,否则直接换了吧~折腾半天豆腐盘成肉价钱,不划算~

网友:
屡试不爽

网友G:
推荐横轴板手,无伤拆下,Lz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打胶为什么这么紧?火烧基本没啥用,来个大神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横轴板手,无伤拆下,Lz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打胶为什么这么紧?火烧基本没啥用,来个大神解释下

我这个是拧得紧,从拆下的另一头螺丝能看出,螺纹有的磨白了,没有上胶的痕迹

楼主:
回去试试

网友H:
钳子夹住横轴就可以,有那么麻烦吗,另外一个螺丝已经掉了。我一般不上那么紧,没有那必要,上螺丝胶带点劲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钳子夹住横轴就可以,有那么麻烦吗,另外一个螺丝已经掉了。我一般不上那么紧,没有那必要,上螺丝胶带点劲 ...

钳子也不是不行,就是最后螺丝拆倒是拆下来了,但横轴会留下伤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钳子也不是不行,就是最后螺丝拆倒是拆下来了,但横轴会留下伤痕。

横轴只要是直的就可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飞机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钳子夹住横轴就可以,有那么麻烦吗,另外一个螺丝已经掉了。我一般不上那么紧,没有那必要,上螺丝胶带点劲 ...

要是出厂就有这个情况,你拆还是不拆?不拆开打胶我不放心,当时是用你这种方法搞下来了,可是有划痕,装回去卡轴承,打磨下才好装

网友:
一把大力钳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横轴只要是直的就可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飞机很贵。

钳子直接夹肯定不行,虽然横轴很硬仍有可能有划痕而破坏光滑的表面影响穿轴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横轴只要是直的就可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飞机很贵。

这和飞机贵不贵没关系,首先钳子必须夹很紧否则会打滑,况且有时候即便你再用力也没用,因为螺丝拧的太紧了。我手头有这个电钻,那三个爪子锁紧之后基本上没有拆不下来的横轴螺丝,而且横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何乐而不为?

网友:
中间用锉刀锉两个平面出来就能夹住了

网友:
横轴扳手。以后都会用到

楼主:
'还真是管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