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微风KT机,翼展85cm,求电控搭配!!!

楼主(2017-12-14):
自己diy的微风,机身快完工了,然后就是加装电控了,这样一套电控配置,不知道合不合理,有没有模友推荐下啊?

网友:
表上所有的材料配件可装一架翼展一米的飞机,这样才能有合适的翼载荷。按现在翼展58cm飞机总重要控制在60克以下才能好飞。

网友:
这翼展最多2204-2208  2S电池

网友:
完全不合理
1806 KV2240无刷*1
6吋桨*2
12-20a电调*1
5克舵机*4
850mah锂电*2

网友:
按你这表中的配置,可以算出起飞重量的,这么重的机子翼展只有58CM?翼载荷有多大?铁定超重了。

楼主:
错了错了,,是85cm翼展85cm

网友A:
这配置可装一米五的都能飞,真要是58,四楼那配置可以,电池还可再小点,微风的话2s500就可,3s也行

网友:
起飞重量你漏掉了,最关键的数据。如果200多克可以用更轻便的组合。翼展是计算桨大小的一个参数,重量控制决定什么电机电池和总重量的考虑

网友:
桨买少了买皓叶的起码十个 轮子买海绵的 首飞不建议上起落架找个草地 翼展不够你可以延长到1米

网友:
建议,电池 3S 500MHA  电机 最大2208 1100KV  桨最大8寸  整机重量控制在500克左右.

网友B:
翼展900-1000比较合适,850也行,反扭大些,做好右拉下拉,机子最好用海绵轮,如果机翼做的左右对称,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900-1000比较合适,850也行,反扭大些,做好右拉下拉,机子最好用海绵轮,如果机翼做的左右对称,爽飞 ...

马达做了下拉右拉

网友:
建议你保留现有设备,重做一架一米到一米二的微风,毕竟做飞机比换电装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