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更新视频] T45首飞追拍+降落练习+通场练习

楼主(2017-12-15):
改后推效果还可以,就是没速度,进气口成了兜风口了,osd显示速度60至100,降落速度带油降可以很慢很飘。。
?sharefrom=iphone

降落练习
?sharefrom=iphone

通场练习(含FPV视角)
?sharefrom=iphone

楼主:
今天又爽飞了几电,每电都能起降七八次,一共8电,降了五六十次,其中有两次没降好,但今天基本掌握了T45降落要点:
一.重心一定要调好,在机翼前缘向后8cm,7cm的话头稍重。
二.飘降,不要俯冲,高度还有一米的时候微补油微拉杆,保持这个状态到接地。
三.关键是补多少油,拉多少杆:当冲的太快时,就微拉杆继续飘,飘到太慢抬不起头并且下降速度太快的时候,就轰一下油,然后回到很小的油,保持住。
四.蛙跳。原因是没轰油、油轰晚了导致抬不起头来,前起落架先着地了。我那两次没降好的就是轰晚了,如果离地1米就轰,可以少轰一点,多轰几次,如果离地剩30cm再轰,就得轰大一点,拉杆幅度也大点。而我是fpv降落,就目前水平来说,落地高度还看不太精确,只能早给油早拉杆多飘一会,而目视就太简单了。
五.为什么说T45是出了名的蛙跳机呢,因为玩T45的有很多是像真机新手,不会轰油。等学会轰油了,基本就不玩T45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爽飞了几电,每电都能起降七八次,一共8电,降了五六十次,其中有两次没降好,但今天基本掌握了T45降 ...

可是我降T45都是先满油再在第3边关油,从来没有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降T45都是先满油再在第3边关油,从来没有跳过。

您起飞算电池多重

网友A:
我飞的是64的,起飞重量大概950克。

网友:
但俯冲,延迟拉杆,应该不会失速。

网友A:
我观察飞涡喷的本地模友在降75的毒蛇时都是这么降的。

网友:
那架毒蛇更沉,减震起落架,上6S5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是64的,起飞重量大概950克。

俯冲肯定是不用轰油,另外950g直飘下来就不会跳。我的1200g下降有点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观察飞涡喷的本地模友在降75的毒蛇时都是这么降的。

毒蛇好像载荷低点,要是重的飞机这么降估计要蹲

网友:
75毒蛇,用6S5000,能不沉吗……起飞的时候要有抬头迹象才敢拉杆。

网友B:
进气口可以堵一个锥形上去,减小阻力,就不兜风了。以前玩涵道歼十改尾推,堵进气口以后速度快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气口可以堵一个锥形上去,减小阻力,就不兜风了。以前玩涵道歼十改尾推,堵进气口以后速度快了不少

那样是不是就没有刷刷声了,我现在有点90的刷刷声,只不过桨声更大,天盛这个机比较大,声音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8-03-16):
楼主多大的涵道,几S的电池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