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小胖子FPV载机装机留名贴,待更新

楼主(2017-12-15):
发帖留名,开始组小胖
打算做远航,在冲浪和小胖之间纠结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忙其他事情去了···
一个月后,才记起来要远航

粘泡沫的过程就不多描述了,小胖现在也没粘,炸机专业户可以在粘机身前多插点牙签再粘,注意别插多了

积灰太久,我把小胖全身洗刷干净,突然一想,怎么不上碳纤维蒙皮呢,果断淘宝剁手最便宜的(其实是PVC蒙皮),银红蓝三色,就用自粘的吧,仅仅起装饰作用而已,手糊真空抛光的那种没那个手艺···

再介绍下某种工业纤维胶布,耐高温耐磨,粘性极强,纤维胶带我也是用他家的,草降的话内外各粘一层够用了,花了就再贴一层

电机座必须是要有强度的,木片怎么看都不靠谱,果断入3D打印版,还可以拆,502固定螺帽随便拆,顺带买了个尾部滑翘,比较后发现还是会打桨,算了,仿的1047APC桨还是很便宜的···2814的电机线比较硬,不知道会不会把和电机连接的地方给拉断
控电系统有全套的,20公里内玩玩应该够用,此外还上了套罗美图传,掠湖航拍
(想看我炸鸡的欢迎追帖)

1216日小胖安装记事

昨晚把所有电控设备放一起称了下,卧槽,起飞重量达到2.35公斤了,赶紧查了下朗宇电机的参数表,2814-KV11004S电,1050桨最大拉力2.2公斤,满载电机60度,9060桨最大拉力1.9公斤,满载温度48度,相对于小胖这种电机散热不良的设计,考虑还是就用9060桨吧,牺牲点效率,务必力求妥当
既然有这么重,那就得提前进行加固处理了,首先是舵面,我把副翼和V尾的舵面合页处两面贴纤维胶带,再在舵面上粘上碳片,用舵角压紧粘牢,下一步贴膜的话可可以固定碳片,小胖的原装舵角没用,舵机拉杆全换成球头快调的,方便调试。
原本打算做V尾快拆的,想想布线不好弄,还是把快拆当成V尾的加固件吧

为什么很多图片会出现多次呢,算了,我再更贴的话还是用回复模式吧,大家可以选择“只看楼主”

12月17日更贴今天把舵机给调了下,发现用球头轴的话存在虚位,果断上螺母加垫片,虚位解决

12月18日忙讨债去了,19日晚回来,刚好收到仿碳纤维贴纸(搞不起真碳)

理了下平板和三脚架

尝试上蒙皮,pvc的仿碳纤维蒙皮,便宜,我顺带把我能看到的好蒙的都给蒙了一遍,练手

吹风机貌似没效果,还是用手全部按了一遍,机身配黑色比较好,明天接着弄,机翼下面因为舵面没飞过,所以先不贴膜了

人肉AAT,粘了个水准泡,确保精准定位

Arkbird出了高分辨率的OSD固件,期待中

内部电池安放位置一览,上天前要塞海绵的

12月23日   最近没时间做,一点小东西也要做很久机身已合体,线也布了,前面的20700A大锂电是固定死的,充电只能整机连着平衡充,后面的图传专用电可以挪位置调重心

机头常规布置

底部暂时胶布加强,准备上贴纸了

趁今天出门,随机找到一片空地,准备小飞一下调整动平衡

昨晚已充好电,预先就把飞机装在了车里,白天目标太大,这个你们懂的···

尝试了A控的辅助手抛,结果自己理解错误,在手动模式下怎么抛电机都不转,回来看说明书,原来是要在自动模式下手抛,机头要向上
首飞炸鸡,手动起飞油门开太大把桨拉坏了,子弹头遗失,头天的准备都废了

这个简易云台用不得,小炸一下塑料舵机就扫尺了,回来后果断去掉,把裸狗直接粘在机头上,因为1177摄像头的遮挡,不得不扭了点角度,把1177也挪了下位置

修复完成,明日再战
附炸鸡照片 ,空速管用热熔胶粘的一下就脱落了,回来还是得用热熔胶粘

草降,无大损

2018年1月11日小光棍节记事,下午低温天,小风,近距离飞了三个起落,第一个盘旋一圈用飞控自稳操作良好;第二轮空中转了20分钟左右,落地草降断桨;换上1055大桨,第三圈起飞掉电严重,手抛起飞模式直接从16.2V掉电到14V以下,看来没带暖宝宝好真是不行咧,大桨又加剧了耗电,一头栽地,不解的是:尼玛头没事,设备和机身机翼均无损,尾巴断了·········还断得这么齐整,这技术·········真特么佩服自己·······

2018年4月15日爽飞,视屏编辑了再发帖子里,

中间很久都没飞,试机的时候小炸了两次,无影响
装机还是装得太重了,重心基本在舵机线靠近机头处,电流过大效率不高,平飞也是10a左右,可以说此次装机较为失败,重量减1公斤下来刚好,或者换2814-920kv上1155桨,各位同好切记莫自以为是徒增重量啊

网友A:
抢楼贴
这螺旋桨不是多旋翼的螺旋桨么

网友:
这么多打印件,V尾没改快拆?

网友:
这个胶布我也在用,粘起来简单,效果也好

网友:
尾巴的那个打印件并不好...其实还是我这样的好一些

网友B:
打印件并没你想象的那么牢固,还是需要玻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件并没你想象的那么牢固,还是需要玻纤的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楼贴
这螺旋桨不是多旋翼的螺旋桨么

····这个我倒真没注意,我有一大箱子桨,换个硬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楼贴
这螺旋桨不是多旋翼的螺旋桨么

10寸桨很多,换个硬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

有机器就是任性,不知道能不能求配件

网友:
不错,我最近也在飞小胖,上了云台,还打算搞个摄像头和像机实时切换的,地面都测试好了,等降落搞得熟透了,再装到真机上去飞!

网友:
请教,副翼与机身连接的地方四个绿色的点是干啥用的?还有机身盖子中间一块绿色的,好像还开了个孔,有啥妙用?

网友C:
想看连续剧,卡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连续剧,卡壳了

连续剧来了

楼主:
全面装修中,外面的蒙皮还没到,做内饰装修,先把里面用玻纤布加筷子做强化,这样就算炸鸡也可以最大限度保护电控系统

电调还是外置算了,上下两层散热,最后合体的时候再装

顺带找出以前的四轴GPS立杆,不知道装上效果如何

楼主:
先给罗美图传做了个散热架,架空还是比较好,地面测试的时候这货发热量巨大,不得不把钢尺放散热片上散热,后面直接粘在机头上面就好

然后,电池程了问题了,组的电池是20700的,没注意尺寸,比18650大一截,竖着又不好放,果断操起手术刀,把机头切掉一块

楼主:
加了两卷胶带就当蒙皮的重量,2.45公斤·········应该可以接受吧,这个必然得上10寸桨了,散热已经做得这么好,应该没问题,再重就真成了导 dan了

楼主:
先接线调试,检查飞控、图传工况

线不够长的自己焊,电烙铁还把手给烫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