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17-12-15):
电调设置 如上 没有打开刹车。
现在是 油门为零 电机瞬间停转。然后桨就飞了。我用的自紧桨。
还有更糟糕的 油门开大点 再打小油门。也会飞桨。就是桨的惯性 转出去了。
求大家帮助啊。这还怎么飞啊。空中直接飞桨。

楼主:
来人啊 老射奖  怎么办啊

网友A:
自紧螺丝?还射?
只能说明你方向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紧螺丝?还射?
只能说明你方向搞反了

不是 飞的时候 射啊
是 收油门的时候
或者 油门停的时候。射的。
没有安装反,反是安装不进去的

网友:
不能用自紧桨。防滑螺母上紧

网友B:
BLS穿越机的电调刹车没得关的,把你的桨换掉就是用防松螺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S穿越机的电调刹车没得关的,把你的桨换掉就是用防松螺母就好

谢谢 ,你是说 其实bl固件的 电调 怎么样  刹车都是 开着的。是吧,防松螺母 上到 后面会很紧 我手几乎拧不紧 是正常的吧,新手第一次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飞的时候 射啊
是 收油门的时候
或者 油门停的时候。射的。

收油也不可能射 现在电调都是BLS 刹车力度很大 也没见射过
除非你用的不是原装螺母 不带放松尼龙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油也不可能射 现在电调都是BLS 刹车力度很大 也没见射过
除非你用的不是原装螺母 不带放松尼龙的螺母
...

我用的是 自紧螺母的。原装的 我拧不紧,太难拧了,除非用钳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是说 其实bl固件的 电调 怎么样  刹车都是 开着的。是吧,防松螺母 上到 后面会很紧 我手几乎拧 ...

BL电调是兼容普通4轴可以把刹车关掉的,你这个事BLS电调专门给穿越用的刹车不能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自紧螺母的。原装的 我拧不紧,太难拧了,除非用钳子

带尼龙放松的螺母第一确实特别难拧
拧过几次后就好拧了
你的问题就出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电调是兼容普通4轴可以把刹车关掉的,你这个事BLS电调专门给穿越用的刹车不能关掉

原来如此。又学到一个 知识,bls bl固件 不同。难怪我看到的界面 跟你们的不同 我看到的是 红色的,你们的是 绿色的。
那么请问下 我能不能刷 普通固件呢,就是BL固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