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航模遥控器增程改造.......

楼主(2017-12-15):
开篇声明:楼主是个飞行新手,上天坚持不到3秒的键盘侠,本着为广大模友负责的态度,慎重提醒改装有风险,使用需谨慎!
   本帖主要内容为目前市场主流的2.4G航模遥控器增程改装。上贴为433增程改装,在此感谢他们提供的大量测试反馈数据,和改装图片,这些数据方便了更多的模友,让三秒侠有了小小成就感。飞远的朋友移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021天线科普移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885
   楼主的无损改装,遥控距离拓展一倍,相同的距离使用时,信号稳定度提升一个档次(不建议极限拉距),降低失控炸鸡风险,提高使用感受。
所有没有预置sma接口的2.4G遥控器,都需用sma转接线替换掉原装棒子,卸掉天线后的孔刚好用来固定sma接头座。
先来富斯I6
由于改装I6的模友已经自己发帖方便模友了,这里做下汇总就好,方便大家阅读,详细富斯I6增程改造移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021&fromuid=323267

网友:
这图好面熟

网友:
AT9用什么增城好呢

楼主:
每次想编辑下主题都要审核,太麻烦了
盖楼更新吧,本帖可能会被定性为广告或者软文,朋友们挑自己需要的看就行

楼主:
富斯I6改装后有模友极限到了12km,很意外的结果。 应该是得益于模友机载天线的安装方式,两个2.4G的接收机天线全部架起来,类似433天线的用法,一条天线垂直,另外一条斜45度。 地面和机载天线都优化过以后,几km休闲飞还是很不错的,简单方便。穿越机可采用类似的方式,让2.4G接收天线悬空,穿个小树林应该轻松不少。

楼主:
现在的改装方法适合所有2.4g遥控器,距离为原装天线的一倍。 比如现在的at9只能飞500米,改下天线能到1km
类似天9这类距离远的遥控,不改天线能到2km,改完能到4km,增加一倍。 为无损改装,靠图传来定位飞机方向,只要图传有信号,遥控就没有问题

楼主:
作为一个键盘侠,只能靠你们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斯I6改装后有模友极限到了12km,很意外的结果。 应该是得益于模友机载天线的安装方式,两个2.4G的接收机 ...

你也做了接收机的天线?2.4G的?为啥不早点说,上次就一起买了和2.4平板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做了接收机的天线?2.4G的?为啥不早点说,上次就一起买了和2.4平板一起了

只是优化了机载天线的布局方式,天线还是原装接收机的双天线,架空起来用而已。 模友想的招数,实际测试效果良好

网友:
想知道D10増程

网友B:
我的at9原厂能飞2km,如果可以增加到4km会舒服好多,想问下换了平板天线后那玩小树林穿越机会不会有影响,要不要不断用天线对着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t9原厂能飞2km,如果可以增加到4km会舒服好多,想问下换了平板天线后那玩小树林穿越机会不会有影响, ...

穿小树林都会有一个大概方向的,只要大概方向对,基本感觉不到天线是定向天线,在左右方向的角度很大的。   当然要人站着不动,以人为中心,绕圆圈穿树林的也不多吧。
找合适的站位,天线基本不用怎么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穿小树林都会有一个大概方向的,只要大概方向对,基本感觉不到天线是定向天线,在左右方向的角度很大的。 ...

可不可以拉距换平板,穿越换回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拉距换平板,穿越换回棒子

遥控改了sma头子,想换什么天线就换什么天线,拧上去就行了
不过穿树林定向天线感觉还是好点(角度很大),信号余量大,失控概率低些,棒子失控炸鸡的应该不在少数

网友C:
我的AT10II极限拉距才1.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T10II极限拉距才1.5公里

改一下天线到3km问题还是不大的,至少再飞1.5km的时候,信号感觉会踏实的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一下天线到3km问题还是不大的,至少再飞1.5km的时候,信号感觉会踏实的多

恩,关键是官方标4公里,这心理落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关键是官方标4公里,这心理落差太大

现在好多都讲号称,我说的一倍是保守数字,实际测试好多是超过这个数的

网友D(2018-06-05):
楼主,请问地平线dx9怎么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地平线dx9怎么增程?

所有航模遥控器的改装方法都差不多,如果有外置高频头的,通常有sma接口,天线拧上去就能用
如果没有sma接头的,就把原装的棒棒天线卸掉,换成sma的转接线就ok,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航模遥控器的改装方法都差不多,如果有外置高频头的,通常有sma接口,天线拧上去就能用
如果没有sma ...

加好友私聊

网友E(2018-08-02):
楼主,萝莉控增程要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萝莉控增程要怎么改

航模遥控器改装都差不多,比较简单。 把原装天线的卸掉,换成sma的接头座,天线直接拧上去就ok
用的时候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平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遥控器改装都差不多,比较简单。 把原装天线的卸掉,换成sma的接头座,天线直接拧上去就ok
用的时候 ...

哦哦,多谢指导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斯I6改装后有模友极限到了12km,很意外的结果。 应该是得益于模友机载天线的安装方式,两个2.4G的接收机 ...

12公里

网友(2019-08-05):
技术贴,赞一个

网友:
富斯新出的PL18拉距超过了3.6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