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DALRC BL32 40a四合一 精致且完美 完美匹配芒果飞控

楼主(2017-12-15):
最近新品不断,无意中看到大力出了新品四合一电调,大力的产品一直让人影响深刻这次也不例外,电调不再是单调的电路板,而是有了外壳,精致的不行啊,帅气的外形就像个铠甲,美观又兼具散热,晚了模型这么久第一次看见如此特别的电调,加上40a的电流绝对是暴力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提供一个月免费换新一年两次保修服务不担心四合一挂掉一个的尴尬

包装精致而简单 并且配套的减震球为飞控减震-(第一次见电调减震。。应该是为后期出的配套飞塔飞控准备的吧)

这是这次打算装的机架,

假组一下

这是电调的配线可以看到这款四合一的线很多有5v还有电流线

电调背面的四核芯片让人印象深,据说是cc3d的主控
装机开始=========================================================================

焊接上电源线,并联上电容

安装上机,一次焊接四个电机

本次的第二主角出现啦,芒果飞控是比较特别的插口设计的,经过后期我的改线可以直接完整匹配大力四合一电调,安装和维修都方便不少,虽然是f3的芯片但是可以打开双8k和ds1200,有osd,目前我觉得够用了

这是改完的配线,电流计也接入飞控

安装配线,可以看到电调还有唯一的保修编码我是0032

上机调试

加上图传,接收机,安装完成!

狭长的飞控正好露出电调的两边的铝合金壳霸气侧漏哦,过几天周末上一些飞行视频,谢谢大家

网友:
综合性能不错!

网友:
觉得用这个电调可以用再小巧一点的机架,更节约空间和降低重心,更好飞!

网友A:
电源线上焊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焊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上焊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一般焊多大的

用来滤杂波,比如加油门时屏幕上的干扰线,1000UF 25V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来滤杂波,比如加油门时屏幕上的干扰线,1000UF 25V的即可。

OK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看电源线的焊接就知道是高手,再看布线,服了,如果有法师傅的拍摄技术,哇塞那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