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原厂X6控改锂电简单方法

楼主(2017-12-15):
伟力110原厂X6控制器用了六节五号电池,用起来不方便还浪费,我改成了锂电。直接用两节14500锂电池,要买3.7v的不能用3.2v磷酸铁锂电池,拆开控制器改焊一根线,把负极黑色线焊到距离红色正极线最近的接线端,也就是用两节电池的位置。这样省去了四个占位桶,本身四个占位桶就会存在接触不良也可能导致内阻大。

楼主:
原来的接线

楼主:
安上电池

楼主:
电压显示正常

楼主:
我的14500电池是赶在双十一买的,单价1.88比南孚五号电池还便宜。顺便提醒一下这种便宜锂电容量都是虚标的,标称1300实测才400多,多备几节也不贵

网友:
比较经济

楼主:
淘宝上卖的都是改用两节110飞机上的电池,太浪费了,容量新的也就500多

网友A:
这个也差不多,我也是用这种电池,练2晚上模拟都没电了,在哪买的这么便宜,。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_u=ktuggra900   深圳的,店名深圳宝力电子

网友:
我的充满电只显示3格

楼主:
我现在两格了还在用呢

楼主:
我的充满了是四格,到两格时候就要注意了,离电压低报警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