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试好,无法解锁

楼主(2017-12-15):
控是天地飞7(左手油门),在APM地面站上遥控器能正常校准。
电调,控接收和APM的连线都是按照教程,1-1对应接上的。

另外我的APM是直接通过电调供电的。四跟电调线都带3跟线,一并接到APM上。

大神帮忙分析下!!!----------------------------------------------------------------------------------
油门校准完之后:遥控器动作油门,电机正常旋转
(输出口)飞控指示灯:红蓝慢闪
GPS接口边上:红色快闪

拔电重插:遥控四个方向都打过一律无法解锁。此时
(输出口那)飞控指示灯:红色长量
GPS接口边上:红色快闪

已有参数截图
飞行数据
遥控器校准后的参数值:

模式:我只设置了3个,在接地面站的情况下,遥控器3段模式能自由切换。

配置/调试参数没做任何改动

----------------------------------------------------------------------------------
遥控器是天地飞7,美国手
模式2 ,通道的正反也是根据泡泡老师的7段模式调的。看图

网友A:
你接收机上面为什么信号端口接的正负线呢?你1通道的PIN线是横着接的,其他为啥全都竖着接?

网友:
没有信号线咋能控制

网友B:
楼上的。接收机跟APM接线是没错的他是一个接口转3个接口的。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是电调没校准 然后就是遥控的行程校准 然后呢实在校准之后还是无法解决问题,重新刷固件 再把参数默认再刷固件再重新调一次。慢点无所谓 要调好 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收机上面为什么信号端口接的正负线呢?你1通道的PIN线是横着接的,其他为啥全都竖着接?

1通接三根是给飞控接收机供电的,其他2-7通都只接型号线..这个接法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接收机跟APM接线是没错的他是一个接口转3个接口的。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是电调没校准 然后就是遥控的 ...

谢谢,晚上再试下电调校准...

楼主:
有的,1通接三根是给飞控接收机供电的,其他2-7通都只接信号线..这个接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收机上面为什么信号端口接的正负线呢?你1通道的PIN线是横着接的,其他为啥全都竖着接?

这接法没毛病

网友C:
油门行程+遥控器校正试试

网友:
电调没有校准好的  看地面站的输出给一样 在教准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遥控器校正试试

好的,自己重新换了地点站软件,终于调参都可以了
但,油门行程也能调整了
但,调整好油门行程,拔掉电源,再重新插上,就是解不了锁,怎么回事?
之前,遥控,罗盘,水平,油门行程都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接收机跟APM接线是没错的他是一个接口转3个接口的。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是电调没校准 然后就是遥控的 ...

哥哥,换了地点站软件,终于调参都可以了
但,油门行程也能调整了
但,调整好油门行程,拔掉电源,再重新插上,遥控就是解不了锁,怎么回事?
之前,遥控,罗盘,水平,油门行程都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遥控器校正试试

哥哥,换了地点站软件,终于调参都可以了
油门行程也能调整了
但,调整好油门行程,拔掉电源,再重新插上,遥控就是解不了锁,怎么回事?
之前,遥控,罗盘,水平,油门行程都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换了地点站软件,终于调参都可以了
但,油门行程也能调整了
但,调整好油门行程,拔掉电源,再重 ...

看下地面站提出什么信息。有没有设置到了围栏。飞行模式有没有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哥,换了地点站软件,终于调参都可以了
油门行程也能调整了
但,调整好油门行程,拔掉电源,再重新插 ...

遥控杆模式是否设置不正确啊?

网友:
全部重新校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接收机跟APM接线是没错的他是一个接口转3个接口的。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是电调没校准 然后就是遥控的 ...

谢谢大神,新手入门各种小白,已有更新,麻烦再提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遥控器校正试试

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囧
谢谢大神,新手入门各种小白,已有更新,麻烦再提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杆模式是否设置不正确啊?

我的天地飞7,美国手,模式设的2

谢谢大神,新手入门各种小白,已有更新,麻烦再提点哈哈..

楼主:
嗯,谢谢只能再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D:
不要用電調供電啦!
APM 最好用專用電源模組~免得3不5時 不能解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只能再试试这种方法

摇控校准须按地面站方向作准, 油门向上推 ,光标向上升 , 左右也是相对应的, 唯独升降推杆向上 光标向下 , 不能解锁, 接地面站在首页应有提示显示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電調供電啦!
APM 最好用專用電源模組~免得3不5時 不能解鎖!!!

好的,好的,谢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摇控校准须按地面站方向作准, 油门向上推 ,光标向上升 , 左右也是相对应的, 唯独升降推杆向上 光标向下 , ...

恩,回去再试下,接地面站看看能不能解锁...谢谢

网友F:
飞控连接地面站,在地面站里面看看能否解锁。JP1处的红灯长亮了表示已经解锁了。如果不能解锁,看看地面站有什么警报。是在不行重新刷固件,先刷小车,再刷回四轴,刷完后记得重置一下参数。再校准。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地理围栏了? 没有搜到星或者星不够是没法解锁的 找个空旷的地方多等一会儿再解锁试试

网友G:
个人觉得是遥控器里的1~4通道里的某个或者某几个通道反向了。不是按照遥控器里的默认手的方向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连接地面站,在地面站里面看看能否解锁。JP1处的红灯长亮了表示已经解锁了。如果不能解锁,看看地面站 ...

谢谢哥们

飞控接地面站能正常解锁。
包括在接外置电源情况下,可以进行油门行程的校准,JP1处指示灯也是红蓝慢闪。但校准完再上电,JP1处指示灯就是红色长亮,完全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是遥控器里的1~4通道里的某个或者某几个通道反向了。不是按照遥控器里的默认手的方向就是对的

您看我这个对吧?
我在遥控器校准界面下,打遥控器摇杆方向都是对的....
除了升降舵方向是反的,其他都是打大(往右)就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電調供電啦!
APM 最好用專用電源模組~免得3不5時 不能解鎖!!!

大哥说的真是一语中的..真的是电源的问题,后来买了电流计,电流计供电,过段是各种正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看我这个对吧?
我在遥控器校准界面下,打遥控器摇杆方向都是对的....

这个要对照mp上才行,遥控器那边不算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对照mp上才行,遥控器那边不算数的

买了电流计,顺利解锁,估计是电调供电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H:
电调那点电自己都不够用 学习了,这是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正常的商品飞控都会带一个PMU模块来给飞控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了电流计,顺利解锁,估计是电调供电的问题..谢谢了

有点低级的错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低级的错误哦

确实..因为当时手头上没有电流计,后来掏的...毕竟APM无法解锁存在太多可能性....硬件到软件的..一个个排除确实挺费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那点电自己都不够用 学习了,这是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正常的商品飞控都会带一个PMU模块来给飞 ...

我也是初入模...各种小白,好歹问题是顺利解决的..以后慢慢熟悉慢慢调..谢谢了。

网友I:
电流计都没买就说调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计都没买就说调试好了?

我错了..哥哥

网友:
能找到问题就好啊,看来电流计是必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