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双GPS的问题

楼主(2017-12-15):
如图所示,2个一样的GPS模块hdop值差别有点大,另外,必须要3.5以上的固件才支持双GPS冗余的么? 目前的版本是3.33,是不是双GPS没意义?

网友A:
3.3你玩个鬼的双GPS…必须3.5以上  官网说的

网友:
3.5以下一次只用一个GPS

网友:
发错板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你玩个鬼的双GPS…必须3.5以上  官网说的

初次玩开源飞控,很多都不懂,已经刷了3.54了,还是那个鬼样,虚心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次玩开源飞控,很多都不懂,已经刷了3.54了,还是那个鬼样,虚心求教。

刷了还需要在全部参数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需要在全部参数表打开

具体是哪一项参数呢?参数太多,绝大多数参数靠瞎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一项参数呢?参数太多,绝大多数参数靠瞎蒙。

具体我忘了…玩开源需要一点折腾精神和英语底子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