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电调和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7-12-16):
我打算做一艘载人的快艇,给起了个名字叫做梭鱼艇,但是设计比较独特,需要用到涵道马达为其发动机增加进气量来做吸气。

进气模块设计上有问题需要大家帮忙。简言之就是我需要一个50mm-100mm的涵道马达吸气,这个涵道马达会接在电调上。但是我太久没玩航模了,有点搞忘了,如果电调不接遥控器(因为我是水下,只需要有线控制),有没有什么办法用线控的调节器调节涵道马达转速的原件?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个

最后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附上我梭鱼艇制造进度的连接:
http://www.51hanghai.com/thread-102457-1-1.html

网友A:
试试舵机测试器吧。

网友B:
你是想贩毒吗,在水下发动机吸气排气?潜艇用电动的吧。
水下用发动机进气只能接气罐了,排气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贩毒吗,在水下发动机吸气排气?潜艇用电动的吧。
水下用发动机进气只能接气罐了,排气也是问题

哈哈~~都说我贩毒……醉了
水下发动机就关闭了,气罐再大都不够发动机用
排气就只有半潜的时候,排气压力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舵机测试器吧。

非常感谢!查了一下这个玩意儿,倒是能用。但是因为涉及到使用在最重要的进气系统中,非常担心稳定性,这个东西能长期安全使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查了一下这个玩意儿,倒是能用。但是因为涉及到使用在最重要的进气系统中,非常担心稳定性,这 ...

关于稳定性谁也不好说肯定就没问题,还是选个靠谱的品牌并且多做做耐久性测试吧,毕竟真飞机都能炸鸡……

网友:
用单片机做个pwm输出,控制电调应该可以
你可以找pwm发生器,电调信号就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