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机架类型配置

楼主(2017-12-16):
机架类型配置
在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机架类型
设置方法:
方法1:飞控连接上地面站,点击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机架类型》选择合适的框架类型》选择合适的机架类型。
方法2:在全部参数表中找到FRAME_CLASSFRAME_TYPE 参数,看右边注释修改成合适的框架类型和机架类型。
注意:AC3.5及更高版本固件强制性需要设置机架类型否则会报“check frame_class or frame__type"错误。

楼主:
献丑了,请各位大神多多关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献丑了,请各位大神多多关照!

楼主,怎么刷固件?地面站版本和飞控固件版本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刷固件?地面站版本和飞控固件版本是什么关系?

这里有解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417015&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解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015&extra=

谢谢,ac3.4以上版本固件需搭配mp1.3.4x或以上固件使用,ac3.5固件建议使用mp1.3.5x或以上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