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电调电机如何控制差速转弯,各位大神,求助

楼主(2017-12-16):
现在传送装了两套电调电机,想和玩具那样转弯,但是实现不了,有大神建议我用混控,但是还是没懂用什么混控,哪位大神有办法或者见过类似的贴,帮帮忙,谢谢!

网友:
遥控器的混控,只能自己摸索,或者偷懒,在一路上加陀螺仪,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方舱和油门金混控

楼主:
这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好一些的板控都有差速混控功能,自己研究遥控说明书吧

网友:
混控就是可以同时控制两条通道的pwm值,这个样就可以使得两个推进器的转速不同了~!

网友:
买个V型尾翼混控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可以了???

我一个哥们儿是这么设置的,你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是做共轴玩吗?

网友:
方向和油门混控

10年前,我改玩具船,也是双路,我用的是V尾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