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corexy 结构3D打印机

楼主(2017-12-16):
由于一些原因,导致失去所有工具,包括小雕。心灰意冷专注工作直到现在,闲来无事准备开始,先从打印机开始吧,试试做一直想做的corexy 结构的,捡到废旧显示器一台,拆解后得到一块6mm有机玻璃

楼主:
先做Z轴,还没打磨修整,全部用AB胶粘合,对于3D来说,这强度结构可以了,唯一要考虑就是避免温度过高,先做框架再来想

楼主:
最困难的部分,打印头制作完成。采用一块电脑机箱的铁皮弯制,焊锡固定,周边缝隙再用AB胶固定,准备打磨后喷漆

网友:
这都行啊!!厉害了!

网友A:
这个厉害,什么材料信手拿来就可以用,是不是装修用剩余下角料的PVC发泡板也可以用

楼主:
主框架完成,拆解50寸液晶,得到块3mm有机玻璃。准备喷黑喷,2020铝件买了90块,400mm*8条,500mm*4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什么材料信手拿来就可以用,是不是装修用剩余下角料的PVC发泡板也可以用

呵,没用过,选择液晶背光板的原因是随处可见,厚度刚合适,而且老式L CD显示屏的温度很高,也有一方面耐高温的考虑。

楼主:
稍组装一下,发觉托台有点小

楼主:
没事修下皮带轮后打扫了,清洁一下

楼主:
仔细核算了一下,皮带轮之类小配件要68块,加上4个电机40块和主控板套件139己经超过300块了,预备先不买,再找找不要钱的材料

网友B:
和我的打印机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打印机很像啊

首先做得真好,十分结实。我有几点关于打印机的看法,发觉很多模友都是按雕刻机的做法去做打印机,包括曾经的我。后来观察过打印机,发觉挤出机软件的料和工作面的接触力十分小,也就是说机子强度不高,高强度带来的重量不利于挤出头惯性的控制,同时由于有时料不平,要求挤出头和台面之间有点弹性。
说这些不是说兄弟的机不好,是想分享我对打印机的看法,互相借鉴,互相提高

楼主:
我做过一台铝件i3和一台打印件i3,发觉铝件的I3打印速度和质量比不上塑料件,经过对比,我发现了以上现象,望模友重视。

楼主:
4层6mm粘合而成的滑块

楼主:
比划一下,想象图,真心觉得没工作干活很差,慢慢更新中。。。

楼主:
至关重要的一步,粘合螺母,由于采用硬连轴器,对精度要求很高

楼主:
corexy 结构中,Z轴是重中之重,得保证平台上下运动时打印不晃动,本来得采用全铝结构,以保证稳定性和热床需要。为了成本,无奈中采用有机玻璃,得来想办法隔热了

楼主:
传说的车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