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800PRO接收机

楼主(2017-12-16):
FM800PRO接收机对频成功后,各通道没有任何反应,端口 接收机类型都选对了。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呢,之后我换了接收机都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A:
以前这里不少朋友反馈这款接收机爱失控甚至还丢机,所以还是换一个接收机为好,比如TFR4SB,不过价钱较贵,觉得玩穿越还是FRSKY X9D PLUS的控好,便宜还好,接收也好选,功能还强,不过界面是英文的,我的FUTABA 14SG已经很长时间处于休息状态了。

网友:
用过 FM800 不带 Pro 版本,失控。不过这个接收机有两种模式PPM 和 Sbus 。不知道楼主这两种模式有没有设置正常和飞控的接收选项一致。

网友:
失控,失控,失控!这么垃圾的接收居然还卖!

网友(2018-01-24):
飞控板重新刷一遍固件,再按你现在的设置设置一遍就好了,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B(2019-05-26):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里不少朋友反馈这款接收机爱失控甚至还丢机,所以还是换一个接收机为好,比如TFR4SB,不过价钱较贵, ...

请问穿越机用X9D配高频头好,还是用futaba配黑羊915好?又或者睿思凯配配黑羊91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穿越机用X9D配高频头好,还是用futaba配黑羊915好?又或者睿思凯配配黑羊915?

我认为最佳方案为带有霍尔摇杆的FRSKY遥控器配黑羊915效果最好,或者初期用FRSKY的R-XSR 2.4G接收机,复杂地型或远航要求不高也可用廉价的FRSKY R9+R9 MM也行,更可加配一个JP4 IN 1开源高频头可以与老天地飞 华科尔 富斯等接收机对频,尤其是OPENTX操作系统及相关LUA脚本让与开源的飞控之间搭配得更好。而FUTABA遥控器主要是手感好,但信号太弱,所以当我经历一次近距离空中失控后就毅然换FRSKY X9D PLUS的控了,很好,现在如果让我回到当初我会选FRKSY X9D PLUS SE。当前我用的是X10S配R9M,因为随控送吗,便宜,用着也行,据说用黑羊915得格外接一个反相器,不过好象黑羊套件有送,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最佳方案为带有霍尔摇杆的FRSKY遥控器配黑羊915效果最好,或者初期用FRSKY的R-XSR 2.4G接收机,复 ...

感谢大佬解说,看来我得把futaba 14sg出掉,失控太可怕。我去研究一下睿思凯,原来用的兼容接收机都是它家的,基本没遇到过意外,还是很有好感的。FRKSY X9D PLUS SE 升级了霍尔摇杆 彩绘外壳,其他和普通版一样?
看外形,我也喜欢FrSky X10S,X9D的屏幕菜单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解说,看来我得把futaba 14sg出掉,失控太可怕。我去研究一下睿思凯,原来用的兼容接收机都是它 ...

有futaba的情况下就直接上黑羊915,反正换frsky一样能用。我是futaba 12fg+黑羊915,又补了一个tango,915插上去就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解说,看来我得把futaba 14sg出掉,失控太可怕。我去研究一下睿思凯,原来用的兼容接收机都是它 ...

不客气,对,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天线底座,可以换天线了,其它一样。而老外最爱用的黄金组合就是X9D PLUS SE+黑羊915,因为与X10S对比手感、功能都一样,价钱还便宜很多,主要差别在于大彩屏、外壳和一些功能按钮、内部双天线等,而X9D尺寸小一些、重量还轻一些,所以握持感能好点儿,所以他们更喜欢这套实用型组合。使用FRSKY的控玩穿越更有用的是强大的回传,LUA脚本及语音等,配合OPENTX开源系统与开源飞控搭配的特别好,尤其是电压及信号强度的语音提醒更有用,我的X10S到手就刷成OPENTX使用了,而不用原厂的FROS系统,另外原厂的FROS系统也出中文了,喜好中文的人可以用了,但我还是爱用OPENTX系统,因为它功能强大,使用灵活;另外新近的JUMPER T16使用的也是经OPENTX修改过的系统JUMPERTX,用法一样,无中文,也可以直刷X10S 用的OPENTX版本,大多数功能好用,其它方面有无问题目前不知,这控是FUTABA的外型,类X10S的彩屏,可以和多款接收机对频等,同时又做了一些优化,价钱也便宜,听说手感也不错,但缺点是无内置高频头,无霍尔摇杆,后续的软件升级及兼容性未知,材料、细节及作工有待于提高等,如果都实现了,估计1000元好挡不住了,但不失是一款符合模友心中标准的一款好控,做为1000元以里的入门控和银子不充裕的模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上仅为个人意见供参考,你有空都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对,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天线底座,可以换天线了,其它一样。而老外最爱用的黄金组合就是X9D PLUS S ...

感谢这么详细的回复,我搜了一下JUMPER T16,的确强大,可以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