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机力效-小白求问

楼主(2017-12-16):
想知道他定义:看了半天图和百度没理解,来论坛问问,看有知道的大大不,虚心求问。

楼主:
http://tieba.baidu.com/p/4344800224  找了 个帖子,有没有通俗的理解的- -

楼主:
另外,力效太小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
电机在桨不变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拉力与功率的比。

网友:
就是电机每消耗1w个功率可以产生多大的拉力

网友A:
这个表是针对静态下的螺旋桨的,弄错重点了,跟电机没关系,更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是同一根桨,转速跟拉力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是针对静态下的螺旋桨的,弄错重点了,跟电机没关系,更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是同一根桨,转速跟拉 ...

奥奥

网友B: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result    这里有计算器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result    这里有计算器可以参考

谢谢,我就是为了答辩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