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不对

楼主(2017-12-16):
F3 飞控
Kingkong gt2205电机
30A 电调
5045 二叶平头桨
2200电池
起飞重量550克

报警电压3.4

只能飞5-6 分钟。温柔飞 不暴力。
觉得很不正常 求租大家。
PID 是默认的。固件BF3.10
飞完 电机不热。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池C数不足或电池性能下降所致?
或者,桨小了?猜你是215或者210机架吧(这种类型配5045三叶桨居多)

网友B:
電池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老了~

新电池 达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池C数不足或电池性能下降所致?
或者,桨小了?猜你是215或者210机架吧(这种类型配5045三叶桨 ...

35C 绝对够的。qav250 机架。新电池。三叶桨 不是说更耗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5C 绝对够的。qav250 机架。新电池。三叶桨 不是说更耗电吗

桨效不行,电机有劲使不上啊,照样费电。
当然,我只是猜想,具体情况以实际测试为准。或者请大神解答。

网友C:
我的180用三叶桨明显比两叶桨飞的时间长,所以你可以换一下5040三叶桨试试吧,报警电压设为飞控默认的3.5V,温柔飞就算10分飞不到,7 8分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5C 绝对够的。qav250 机架。新电池。三叶桨 不是说更耗电吗

你试一下4s1500或1300电池

网友:
达普电池温柔飞6分钟落地3.85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用的 3S 电池吧?换 4S 的 1300~1500 应该会好飞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80用三叶桨明显比两叶桨飞的时间长,所以你可以换一下5040三叶桨试试吧,报警电压设为飞控默认的3.5V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