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7 FZ 装机全过程

楼主(2017-12-16):
X7 FZ是最新版本的X7,我把装该机的全过程发帖,主要是讲装机的注意事项,希望对装本机的朋友有帮助!我装机的顺序是先装金属部分,先是旋翼头

注意事项,旋翼头中联上的2个轴承是可以取下来的,这里应该用R48强力缺氧胶沾死,如果松了,会出现飞机摆动,机身不稳。另外横轴垫片,靠中联的地方用1MM的厚度,桨夹里面的垫片用0.9MM厚度的刚刚好,为什么这里要强调厚度,其实就是因为公差问题,如果垫1MM厚度的锁紧横轴之后,推力轴承被压得很紧,导致推力轴承过早的死掉,其实就是这里太紧有关。

这里是自己做的一个不锈钢垫片,刚好把桨夹上的坑填满,,用了这个垫片增加了强度。
然后是装尾巴。
尾波箱齿轮间隙出厂已经调好,不用动,螺丝胶也打好,不过还是推荐自己用螺丝刀试试确定拧不动了才放心。

尾轴已经改了无阶梯尾轴强度有保证了,但是原厂是用激光打的凹槽,由于凹槽太小,顶丝受力有限,所以这里要将尾轴打磨平面确保无误。

这里是尾变矩支架,球头背面凸起较高,容易擦到尾波箱,导致干涉,所以需要打磨。另外上图我手握住的地方的两个轴承外圈要用R48沾死,避免来回摆动,造成虚位和磨损。

楼主:
这里讲讲尾变矩环,原厂配的是金属变距环,推荐使用改装品塑料变距环,不会出现磨损。尾桨夹和尾中联出厂已经装好,使用的最新的改装中联,不错,强度比以前好了,这里要说的是,自己需要检查下尾桨夹转动的顺滑度,一定要足够的顺滑,泰世用的是自锁螺母,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用把自锁螺母拧太紧,会导致尾桨夹转动不顺畅,引起干涉,也会造成推力轴承过早报废,道理同上面说的一样。
这里YY一把我的钛合金尾桨螺丝,不光光是因为好看和轻点,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钛合金螺丝的无牙部分刚好贯穿整个尾桨夹,时间长了不会给尾桨夹孔拉出槽来

网友:
期待大湿升空

网友:
期待大湿首飞。。。看着挺喜欢

网友:
群主威武,看来要整架X7了

网友:
悠然大湿威武,强势围观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为FZ,讲下目前100起落左右遇见的几个问题:1.用手抬大桨能感受到桨夹有上下虚位,拆开后发现大桨夹内与两 ...

所以我尾桨夹螺丝换了,明天接着装机发帖。。

网友B:
X7跟其它700机比,排除炸机,维护成本如何?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X7跟其它700机比,排除炸机,维护成本如何?谢谢楼主

主要是换齿,X7的齿相对不算贵,其他的就是轴承什么的了,球头扣比鸭子球头扣耐用些

网友C:
为何要把轴承粘死?挥舞饺是固定横轴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7跟其它700机比,排除炸机,维护成本如何?谢谢楼主

我自己的X7F 飛了2年多, 除了傘齒及主軸之間安裝有些技巧, 調好後都沒什麼打理過, 一直表現良好.
要注意的是, X7由旋頭到舵機位置強度非常之高, 而主軸必須由第三軸乘坐頂死不要給機會上下移動,那怕頂點也不可以, 要不在暴力飛行時傘齒磨損嚴重.
現在用的是螺旋尾齒很安靜,也沒什麼問題發生.

如果炸機小心中聯有機會變型而看不出的. 那怕一丁點都影響飛行手感.
機身連接柱變型了也會影響飛行手感..
X7 就是硬度很強的一台機, 只要些微變型了也會很怪,很不爽.
跟SAB 不一樣, 同是精度很高的飛機,但SAB只要上裝沒事其他沒什麼影響,而X7 整個機身都會影響

网友:
好机,帮顶,口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把轴承粘死?挥舞饺是固定横轴用的

粘死的是轴承外圈,不然轴承会跑出来1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