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 懸空中時高度下降的問題

楼主(2017-12-16):
想請教一下,我的150x在懸浮中過數秒後高度下跌,要增加螺距去保持高度,但往往就是過多,要減小螺距.
這小機炸了就這樣了。 已檢查
1)大齒沒問題,
2)尾管輕微彎了少許。
3) 螺距0度主槳是水平一致的

請問會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A:
电池放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的问题?

150x 電池安裝是固定的,應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x 電池安裝是固定的,應不是

安装固定没问题,电池品质有问题没,一般会越放电压越低,用万用表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固定没问题,电池品质有问题没,一般会越放电压越低,用万用表量吧

請問怎樣量?小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怎樣量?小弟不懂

飞机抓住,推油门,电机转时,量电池放电头的电压,看掉电压快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抓住,推油门,电机转时,量电池放电头的电压,看掉电压快不快

這個有點難度,150x的電池只得一個電池插頭,所以插著飛機時量不到電壓。電池就跟xk k120的電一樣、只有一個電插頭。

网友:
量主板上的供电阵脚也行的

网友B:
同问,我的也有一样的问题,油门不动飞机上下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的也有一样的问题,油门不动飞机上下漂

請問你新買回來是否都是這樣的?還是炸了機後才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新買回來是否都是這樣的?還是炸了機後才發生?

小炸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新買回來是否都是這樣的?還是炸了機後才發生?

刚买回来不这样,小炸过几次,最后一次舵机扫齿了,舵机齿轮换好了,却出现了这个问题,四块电池,换那块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回来不这样,小炸过几次,最后一次舵机扫齿了,舵机齿轮换好了,却出现了这个问题,四块电池,换那块 ...

主齒有沒有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齒有沒有換?

没有,主齿没有扫

楼主:
所以我也想不通,通常這樣子是主齒有問題才會這樣。  又可能上面朋友提到的電壓問題(但我不傾向於這可能性。)

楼主:
現在唯一的是,我的尾管有相當輕微的彎曲。不是是否這個原因,但應該都不是,因為尾吧還是跟手,沒有擺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唯一的是,我的尾管有相當輕微的彎曲。不是是否這個原因,但應該都不是,因為尾吧還是跟手,沒有擺尾。 ...

我重新校正了一下esc也没改善,我的尾管也轻微弯曲了,也能锁的住,感觉应该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想不通,通常這樣子是主齒有問題才會這樣。  又可能上面朋友提到的電壓問題(但我不傾向於這可能 ...

我也怀疑过电压问题,但四块电池都一样。而且四块电池使用次数都不多。另外大桨也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應找到原因了,大齒問題,D 位洗洞了。 且有一,二粿齒變了形,你快拆出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找到原因了,大齒問題,D 位洗洞了。 且有一,二粿齒變了形,你快拆出來看看。

我也看一下

网友C:
請看看槳夾變距順不順暢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问题:

1、主轴串动
2、桨夹虚位
3、舵机不顺畅或者有虚位。轻微的不顺畅也会导致螺距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看看槳夾變距順不順暢

就是當主,槳變距時有沒有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问题:

1、主轴串动

請問主軸串動是什麼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主軸串動是什麼意思?

打错了....应该是“窜动”
指 主轴能够相对机身上下运动
这个运动只要有0.5毫米悬停精度就有明显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當主,槳變距時有沒有卡卡?

把三個舵機連桿脫開
用手上下左右移動十字盤試試
有卡卡的感覺就會造成舵機細微動作不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三個舵機連桿脫開
用手上下左右移動十字盤試試
有卡卡的感覺就會造成舵機細微動作不順

Hi 個人覺得沒有卡卡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错了....应该是“窜动”
指 主轴能够相对机身上下运动
这个运动只要有0.5毫米悬停精度就有明显下降。 ...

知悉。

楼主:
當懸浮時,照大家所說,轉動部份除了正形外(如主軸,橫軸等),還要沒有虛位。

當虛位這東西,好像只有一個方法,換一個新的配件

楼主:
虛位= 換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