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SS FC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7-12-16):
看到一个视频关于Idle Up(Throttle Cut)飞行模式,这个模式比AIRMOD要好,关键如何实现?看到一个X9D控老外视频,没搞懂咋设置?这里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A(2019-11-23):
兄弟有kiss的驱动吗,我买了一块翼飞kiss,插电脑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kiss的驱动吗,我买了一块翼飞kiss,插电脑不识别

这老的帖子你都能翻到,佩服,你啥系统?WIN7和WIN10自己默认就能驱动啊,其实它是F3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老的帖子你都能翻到,佩服,你啥系统?WIN7和WIN10自己默认就能驱动啊,其实它是F3芯片的。

我是win8系统啊,我把之前的f3飞控驱动装了,但是还是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win8系统啊,我把之前的f3飞控驱动装了,但是还是不识别

你把系统直接安装WIN10不要升级,可以解决很多驱动问题。

网友:
我重装了win8,win10怕电脑带不动,已解决,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B:
我的kiss飞控一直用的Idle Up(Throttle Cut),其实没有感觉有好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iss飞控一直用的Idle Up(Throttle Cut),其实没有感觉有好大的区别

我设置好了就是没成功,但RF确有了类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