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折腾MB

楼主(2017-12-16):
11.11买的450L套机终于到了,电调焊上插头先测电装。MB是4.3版的,亚拓官网下载的MB手册,翻译的实在不敢恭维…
上beastx官网发现MB已经更新到5.x了,然后发现亚拓没有配MB的升级线,没有升级线,没有线…
本坛一陈翻,挖到几位大神的MB/AR7200BX升级线的DIY贴,刚好手上有个CP2102的小板子,马上照章办事,上马云家定料,准备开工升级…
综合几个贴子,应该可以在不改变原板的情况下,用一个跳线做一个双工和半双工兼容的线…
等材料到了就可以试下成不成了…

…………………12.20更新
为了以后飞大机,和卖家商量了一下,补差价用spektrum AR6600T换了AR8010T,用传统的PWM模式装机调试很顺利。
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要用MB的定速和姿态控制,至少要9个通道,但是,MB只有5个PWM通道。9通达可以用单线链接的方式。
MB手册说明的单线有PPM SBUS spektrum SRXL 和 spektrum satelite,正好8010就有SRXL接口。拆了PWM,换上SRXL接口,切换到SRXL模式……
咦,说好的蓝色灯为什么不亮,是MB的原因,还是8010 SRXL接口有问题……反复的尝试,就是不通。直接使用8010带的小卫星,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试了2天,SRXL还是不通,BAIDU了MB SPEKTRUM不得其解,刚好还有一颗用来做无线模拟器的华科尔家的701,支持PPM和SBUS,换上之后MB都很顺利的连接成功……
难道是8010的SRXL接口有问题(联系卖家,这里要表扬一下卖家,耐心的解答,联系大牛、联系SPEKTRUM原厂),可就是不行,最后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准备去卖家哪里现场办公了……
晚上继续百度,突然发现一篇关于9020需要刷MB特别版的固件之后,才能使用SRXL,而且不能再使用其它的链接方式,突然意识到,这TM就是MB和SPEKTRUM给我挖了一个兼容性的大坑……上MB官网,翻出来这一篇,写明是支持8010,在PIX论坛看到PIX SRXL也是有不同的解法,感觉是各家实现SRXL并不一样,稍有差异。又给MB发了一封邮件,早上收到MB的回复,说明升级到5.X就全面兼容SPEKTRUM家的SRXL了,这TM的……

Hello, please update to latest Microbeast Version 5.0.x. Only this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all Spektrum SRXL receivers. Mit freundlichem Gru? / With Best Regards Stefan Hornstein BEASTX Support Team Am 19.12.2017 um 14:41 schrieb

刚好,MB升级线的材料中午就到了,升级线的制作倒是比较顺利,照着贴子里的贴图,一次就成功了……升级到5.0.3,直接在studioX里面就扫描到了SRXL,自此使用SRXL单线链接成功……

晚上还有一点时间,简单的试了一下蓝牙链接studioXm,没能成功,可以找到蓝牙了,但是连不上MB。手上这个蓝牙串口的TX/RX是3.3V的信号,估计会有一定的影响,改天有时间测一下波形,和USB串口对比一下……

…………………12.24更新
MB升级成功,450进入装机调试阶段…
这是我装的第一台机,本来想
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调好之后再装机,但发现十字航舵机不装机的话根本就没法调,于是决定先拼起来,螺丝上好,但不打螺丝胶等都调的差不多了,再拆开来,正式上胶装配,于是花了一个晚上按说明书把机身、电调,电机,十字盘舵机,十字盘和旋翼头拼到一起,准备调十字盘结果发现调不好,舵机也有些异响,MB升级线也突然不能用了…只能先收起来,看哪里出了问题…
静下来上网翻各种资料…发现问题还挺多的…
整理了一下思路,决定今天就先解决升级线的问题…
起先怀疑是电路有问题,就二个器件,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都正常…
架起视波器发现收发数据都有,可studiox就是不显示,好在选项也不多,取消了之前studiox勾选的MB连接串口,MB显示连接成功…
在studiox中把这二天查到的十字盘和尾舵机更新率和频宽设好之后,舵机灵活多了…
三个十字盘舵机中有一个的方向与别二个是反的,在MB中设好方向之后,舵机的螺距运动方向一致了,用十字盘水平器在MB中微调一下舵机,十字盘水平就调好了…
顺手又把好盈的RPM传感接上8040T回传也显示正常…
今天的调机就到这里了,比预想做的要顺…

网友A:
同双11购450,后来这个机又被我退掉了,有些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双11购450,后来这个机又被我退掉了,有些遗憾

为吗要退…

楼主:
顺手又定了一个好人的RPM传感器和二个光学头…分别做定速和回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吗要退…

当时手里有一架亚拓450,感觉没必要,退了之后又后悔了,唉,我是一个纠结的人

楼主:
上午又看了一下蓝牙的资料,等搞定了USB,再搞个蓝牙更新线

网友B:
买450L有你后悔的那天,慢慢体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450L有你后悔的那天,慢慢体会吧

只要玩不转,玩啥都会后悔的…所以,自己约的X含着泪也要打下去

网友C:
哈哈!我体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体验中!!

你的装好了?我还没开始装呢…多多交流一下吧

网友(2018-02-11):
这个2102跟你用的一样吗,我也想做个升级线,求个方法,谢谢

楼主:
只要是usb转ttl串口应该都可以,方法在坛子里搜7200BX的升级线就可以了…

网友:
新,能个升级线的照片吗

网友D:
MB这么折腾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这么折腾人吗?

还好吧…

网友E:
哥,发个你线上焊电阻的照片可以吗,我实在笨,

网友E:
线头上那个蓝色的是电阻吗100欧,IOK电阻4848二极管您用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发个你线上焊电阻的照片可以吗,我实在笨,

放在办公室了,现在放假了,没法拍。另外,原理图都是一样的,你看不懂别人的图,我发的你也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头上那个蓝色的是电阻吗100欧,IOK电阻4848二极管您用到了吗,,

电阻,二极管我都用了…

网友:
这两张图您是按那张做的,我觉得都对,但是您做的那个最对,也就是说您做的线上面用了几个电阻,100欧电阻一个,10k电阻一个,这两个都用上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