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模拟器

楼主(2017-12-16):
请问老鸟们,我现在练
模拟器
,往左飞,方向能搞清楚,左右两边练,方向有时候不太适应,是先练好一边还是继续练2边,练了5天左右了,每天20分钟,能拿冲浪者出去炸吗!

网友A:
你需要练到能够顺利起飞降落,方向还是需要再练练,形成条件反射就好了,室外环境比较复杂,飞机会比模拟器更难飞一些,并且不会像模拟器一样毫无思想压力

网友B:
理论上你不飞模拟器也可以直接飞冲浪者,就看你舍不舍得,心脏是否强大,建议练好起降再实际飞行吧,任何动作不用想,形成条件反射才最理想。即使模拟器很熟练了,实际飞行时还会紧张,不可控因素太多,先别着急飞真机,耐心点。

网友C:
我当初是这么练的。就是先学会飞机飞出去拉回到自己这边来,然后对着自己做低空通场,绕8字,然后学会每次降落都落到自己这边,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也没管左右问题

网友D:
可以,不然总是纸上谈兵

楼主:
还是想出去试试感觉
飞模拟器也没个飞法,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