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改尾推失败,再改双发。

楼主(2017-12-17):
魔友从仓库里翻出来一架二战50涵道机,送给我让我改一改让它上天,说50涵道不好飞,于是我拿回家连夜改了尾推,第三天试飞反扭太大甩出去就旋转炸鸡,老鸟建议还是双发吧,双电调12安,双电机1806KV。可我手里没有啊,只有40安电调还有AX上的电机。回家后经过思考,不管了就用AX上的电机,进行并联用一个40安电调,把电机的线对换实现正反转,经过一番折腾都搞定了,可是试机的时候风扇吹的风方向一个前一个后,不能实现都向后啊,于是电话请教送我机机的老前辈,说要正反浆,我没有。到时试飞送我一对。今天下午就去试飞。不知道能否爽飞。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炸的没法上天了

炸的没法上天了

尾推后的涂装

尾推后的涂装

双发改装后

双发改装后

双发改装后

双发改装后

双发改装后

双发改装后

网友:
会不会太重、、、、、、、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目测,您这是用一个电调一拖二带两个无刷电机的吗?是如何接线的呢?能稳定输出吗?谢谢!

网友:
改双发最好是用正反桨,你这样改还是会有反扭力

网友:
反扭大  1 是你的配桨偏大  2 是电机的KV值选的偏小了
最后  祝你双发成功

网友:
尾推重心不对,后面太重

网友:
尾推最大问题是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目测,您这是用一个电调一拖二带两个无刷电机的吗?是如何接线的呢?能稳定输出吗?谢谢! ...

同问!!!!!!!!!!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飞行很稳定,但太快了,升降舵小了不容易拉起来,飞了2次,最后炸了。用的正反浆,一个电调拖2个电机还是不稳定,有一个电机烧了,所以折腾失败。

网友:
你这个飞机上天后肯定谁都不认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目测,您这是用一个电调一拖二带两个无刷电机的吗?是如何接线的呢?能稳定输出吗?谢谢! ...

两电调并联信号线

网友:
有意思,想到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双发前拉的yak130

网友:
这货可不是二战机

网友C:
也有一架一模一样的,不是二战时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帝的F8。我把它改了55涵道,也是历经磨难才爽飞。详情在此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07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架一模一样的,不是二战时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帝的F8。我把它改了55涵道,也是历经磨难才爽飞。{: ...

厉害,我是个才入魔的新手,所以对飞机的了解还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电调并联信号线

我用一个电调联两个电机,把电机的三根线联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电调并联信号线

我理解,我也是用两个电调 了,楼主上面确认了是之用一个电调,所以我好奇问了句。我试过一拖二,经常会缺项,实用性小。

楼主:
就是这问题,缺相,再推推就烧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我也是用两个电调 了,楼主上面确认了是之用一个电调,所以我好奇问了句。我试过一拖二,经常会 ...

才发现楼主是一个电调,果然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我是个才入魔的新手,所以对飞机的了解还太少了。

厉害可谈不上。经历的失败多了,经验也就多一点。我炸的机子多了去了。但只要坚持折腾就总会折腾出个明堂的。这种50涵道机,我飞过好几种,我觉得最好飞的是F22,用最普通的50MM涵道也很容易飞,比较适合新上手飞涵道机的模友。还有,无刷电调一拖二是很难做到的,这要求两个电机的一致性特别好,要挑很多个才能找到两个,所以一般无法做到一拖二,倒是有刷的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