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FPV载机

楼主(2017-12-17):
鉴于几个模友很多问题要问,我就发一个贴不一并回答了
飞机是淘宝上购买的FX 706 手抛机改的,翼展1.2米,改好后起飞重量在600g到640g(外挂runcam去电池)之间。飞机重心还是原来没改之前的重心,因为气动布局没有变,至于推力线,最好能穿过重心,但是我改的并没有,推力线穿过飞机重心偏上一点点的位置,所以在没有飞控介入的情况下,大油门了飞机回低头。
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有2:1下沉电机太多的话会削掉机背很多,影响美观,2是影响强度,因为之前改的时候是用split来当摄像机的,但是split效果欠佳,才加了runcam。
也可以选择把电机再往后移(这样做比较妥一点),这样的话推力线也穿过重心了,配重可以也会刚刚好(因为我加了runcam后,需要尾巴来配重才能配平)。
说一下配置
电机:朗宇R2205 KV2500
电调:kingkong BLS程序 30A 穿越机电调(BLS程序的电调非常顺滑,响应速度极快,跟之前用的普通固定翼电调区别明显,要好不少,同时感觉出效率也要高一些)
桨:5045 两页平头桨 (这个桨效率也是我试过的几款中比较高的一款)
飞控:F4飞控 带电流计,舵机单独接BEC供电,电调端接35v470uf电容抗干扰(至于F4飞控调参数据,可以咨询CHINA FPV 的KB大神)
电池: CHINA FPV 定制 18650电池,用的是SONY C6 3000mah 电芯,1P可30A 放电 ,重量大概200g
舵机:银燕9g 金属舵机 (副翼可以用更小的舵机)
摄像头:runcam split1 (后加runcam1)
接收机:切糕433
图传:PandaRC VT5801 PRO(市场上普通的最小的那种600mw的5.8G 图传都可以用,创新科的也不错的)
说一下性能
平飞大概3A巡航,巡航速度40+。极限航程大概单程20km,来回40km(本人实测15km用掉2000mah的电,再远就没飞了,毕竟榨干电池有风险)。
全油门平飞速度在120km+,俯冲(非垂直)速度目前飞控OSD数据显示是236km/h ,可能会有水分,但估计也不会差太多。
说一下改装
不码字了,直接看图吧
机翼中间插了4mm实心碳棒加强

网友:
哈哈,谢谢朋友,这下都清楚了,我的正在改装,还是双发,打算倒T尾,喜欢这个角度的自拍,希望能成功吧,下次在按照你这个装一架

网友:
厉害,楼主对强度的考虑很周全,是只掏了电池仓对吧,机身部分没有动,舵机全部从外侧拉线

网友:
方便给个手抛机关键词么

网友:
不是707么

网友A:
朋友,你好,再请问下你用的录像是runcam split1吗?镜头和机身分开布置的是吧?摄像效果如何啊?还有你说你的机翼中间插了4mm实心碳棒加强,从照片上看不到机翼有任何的切口啊(除了舵机延长线),怎么穿进去的?手工了得啊

网友B:
这个手抛机可真大,他家有个小号的飞鲨,有空改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再请问下你用的录像是runcam split1吗?镜头和机身分开布置的是吧?摄像效果如何啊?还有你说 ...

是的,机身放机舱里,效果非常一般,不推荐,碳杆一头削尖直接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艺,赞。

8号哥过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机身放机舱里,效果非常一般,不推荐,碳杆一头削尖直接插进去

请问朋友的PandaRC VT5801能有20公里?在电磁环境好的地方吧?一直在用runcam2,但是对于这小机来说有点大了,听人推荐买了个runcam split 2,听说效果不错,计划机头、机尾各一个,双视角,快装完了,计划周末试飞。原本打算改成T尾,觉得很漂亮(其实两种布局都漂亮),最后为了赶进度放弃了,还是用常规平尾,反正是验证机,下一架再改T尾,这机子相对于707来说机身有点短,有点担心T尾在大迎角情况下会深失速,下次试了才知道

同时征求大家意见,是T尾(水平尾翼上置)漂亮还是倒T尾(水平尾翼在下置)漂亮?
上两张假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朋友的PandaRC VT5801能有20公里?在电磁环境好的地方吧?一直在用runcam2,但是对于这小 ...

用T尾的话要重新改垂尾增加强度,重量要上去。你电机用的1806吗?多少KV ,电池几S?起飞重量多少?配的合适的话可能还不错。
我之前改过,EPP的手抛机,费电还飞不快,上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T尾的话要重新改垂尾增加强度,重量要上去。你电机用的1806吗?多少KV ,电池几S?起飞重量多少?配的 ...

我还没有装好,目前只是装好了机翼,挖好了机身,就剩下安装舵机和图传等设备,用的致盈1806电机,kv2300,目前装的5寸3叶桨,昨天用2S电试了下,感觉拉力还可以,用3S也试了下,拉力猛不少,感觉2S应该够用,预计装完机后也是600到700g之间吧,等周末试飞了看看怎么样。
今天也在看这个黑色手抛机,是epp的吧?看介绍好像很厚实,空机都200多g吧?你这空机什么配置?飞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装好,目前只是装好了机翼,挖好了机身,就剩下安装舵机和图传等设备,用的致盈1806电机,kv2300 ...

银燕1806 KV2300,配4寸桨,4S电池,又费电又飞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朋友的PandaRC VT5801能有20公里?在电磁环境好的地方吧?一直在用runcam2,但是对于这小 ...

这双发改的漂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T尾的话要重新改垂尾增加强度,重量要上去。你电机用的1806吗?多少KV ,电池几S?起飞重量多少?配的 ...

我试改了这款的背推布局,不开襟翼正常飞,速度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改了这款的背推布局,不开襟翼正常飞,速度能上去

不错,我双发最快也就80+,你单发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我双发最快也就80+,你单发能到多少?

对空中准确速度还真没数说不行比您的速度慢~

网友:
请教下楼主机翼的4mm碳杆怎么插进机翼的,是在表面开槽埋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