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电池都阳痿?

楼主(2017-12-17):
气温低于10高于0,大家电池普通航线飞几分钟下来3.7,见鬼了,我所有电池都基本就3分钟,电池配置如下:x3配6s1500电池,花牌和男爵;520配格式4000,酷玩4200电池

网友A:
不是很正常吧,3D下来这电压很正常

网友B:
我这北方,零下都没有你这样,我用的也是花牌,也用3e锂电,都没有这种情况。看看电机和齿轮轴承等等是不是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正常吧,3D下来这电压很正常

是感觉很不正常,国庆时候飞520还能飞8分钟左右,后面就越来越短,到现在的3分钟

网友C:
转速没抬高吧.....高转本身很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北方,零下都没有你这样,我用的也是花牌,也用3e锂电,都没有这种情况。看看电机和齿轮轴承等等是不是 ...

有点想不通啊,520和x3都一样的情况,太诡异了,第一年在冬天飞,所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莫非定速油门定高了?520定70,x3定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没抬高吧.....高转本身很耗电的

520转速2700左右,定70,用500大桨。x3转速忘记测了,定的油门是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想不通啊,520和x3都一样的情况,太诡异了,第一年在冬天飞,所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莫非定 ...

电机有没有比之前正常时温度高?如果不顺滑电机温度会比之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没有比之前正常时温度高?如果不顺滑电机温度会比之前高。

天冷,电机下来就只是温的,下次改2300转速试试看

网友D:
几度温度正常的,我电直玩3年了,第一年和你一样的懵逼,低温电池活性大大降低,现在都是开暖风充电,航线又回到7-8分钟左右了

网友E:
这油门不算高吧    低于75感觉飞机软趴趴的   如果是想练悬停   我以前定45油门飞14分钟悬停

网友F:
现充现用试试看

网友G:
低温内阻高些 不知道是不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度温度正常的,我电直玩3年了,第一年和你一样的懵逼,低温电池活性大大降低,现在都是开暖风充电,航线 ...

看来得给电池弄个暖宝宝了,3分钟太短了,没爽够就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油门不算高吧    低于75感觉飞机软趴趴的   如果是想练悬停   我以前定45油门飞14分钟悬停

油门低了确实疲倦,520开70不错,x3开70有点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充现用试试看

现在就是外场现充现用,但电池也就有点温,开3c充,弄个暖宝宝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温内阻高些 不知道是不是原因

看了蝎子大神的帖子,确实和温度低有关◆谈内阻不提暖凉,等于耍流氓◆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362

网友H:
我想知道温度低的情况下,电池的电量有变化吗

网友:
电池预热下就好了

网友I:
太冷会影响电池放电性能。

网友:
零下五度航线飞一分钟多,不能开3d

网友:
电池加热到25度就好了

网友:
电池这东西就像六月天,说变就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冷,电机下来就只是温的,下次改2300转速试试看

只要能转的都检查一下,有时候轴承钢珠的支架坏了也会不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太冷会影响电池放电性能。

你具体指的什么情况?电池在低温下长时间暴露。我没有长时间暴露,没有感觉和正常请问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也没有飞3d,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温度低的情况下,电池的电量有变化吗

有肯定是有,不过具体还是要测评数据。上回看电视,在北极飞无人机,只有平常3成续航,在我们国家大多数是温带,就不好说了。

网友:
给电池预热一下

网友J:
格式的真不行 买了好几块了,半年没用 就不行了 花牌禁得起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格式的真不行 买了好几块了,半年没用 就不行了 花牌禁得起放。

花牌确实不错,看年后气温上来后电池状况,再不行就换掉,也准备搞花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