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发现新问题

楼主(2017-12-17):
今天突然发现一手攥住450尾巴,一手握住旋翼头使劲转动是能够转动的。
今天450l熄火降落的时候,降落在了一片网上,然后尾巴缠住了。飞机下来的时候基本上转速已经很慢了。胆心扫齿,就两手握住转动一边结果使劲转动能转动。以为扫了齿轮和转动轴接触的地方。就回家换换了两个散伞齿,用手使劲拧还是能拧动。实在没辙了。然后拧另一架450,居然也拧动了………
还有一架465我也行试试,想想还是算了别都拧坏了

楼主:
事实上465,转动轴稍微短一点,这样就导致两边的伞齿都插不到底。通常安装我习惯行的把一边插到底,这样另一边就插的不深,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力拧的时候插的不深的这边就滑了?感觉不应该啊。现在都不敢飞了。

楼主:
看到的朋友一手攥住450的尾巴,一手使劲转动旋翼头。一定要使劲转。看看能不能转动?

网友A:
齿没扫。能转动一般是尾传轴打滑。450的传动轴没有定位销。紧配用胶水粘的。

网友A:
十字头和尾轴管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头和尾轴管打滑

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没扫。能转动一般是尾传轴打滑。450的传动轴没有定位销。紧配用胶水粘的。

你说的是尾巴传轴插在伞齿的里的地方打滑吗?

网友:
我的皮传也是这样450L

网友:
满油门,打方向舵还打滑

网友B:
分享下自己矫正不直的传动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539

哎也不知道怎么成的老手

网友:
不打滑的,再用力感觉齿轮会扫。

网友C:
都不是,是传动轴两端的传动轴头子和轴粘结的地方松了,拆下来传动轴重新打胶就好了,传动轴是三部分组成的,两个传动头一个传动杆!

网友:
传动杆不是一体的,用ab胶粘下两个头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是,是传动轴两端的传动轴头子和轴粘结的地方松了,拆下来传动轴重新打胶就好了,传动轴是三部分组成的 ...

老哥说的这很新颖啊,可能还真是这个问题。传动齿都是新的,感觉不应该啊。看传动齿里的十字齿牙也没有滑,所以搞不太懂到底哪儿问题。你这么一说我得检查一下这个传动轴了,或者换个新的试试,确定后给你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头和尾轴管打滑

谢谢看明白你说的这个了,和那位老兄说的一个意思。刚没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说的这很新颖啊,可能还真是这个问题。传动齿都是新的,感觉不应该啊。看传动齿里的十字齿牙也没有滑 ...

拆下来,看吧,肯定是,用胶重新粘下就好了,我也遇到过,经常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尾巴传轴插在伞齿的里的地方打滑吗?

一劳永逸打个孔上个插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下自己矫正不直的传动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539

哎也不知道怎么 ...

飞得真好,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没搞明白到底哪儿问题。比起你的水平我还算初级的初级。关键你这个钻孔太牛叉了。没工具还是换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尾巴传轴插在伞齿的里的地方打滑吗?

还好意思说老手,这种情况当然不正常,平常有过突然推油门尾转向的情况吧?那就是受力打滑。我尽可能都是买富丽的传动轴,富丽的带销子,飞越的没有,买飞越可以自己钻孔找钢丝剪短插入,然后包热缩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意思说老手,这种情况当然不正常,平常有过突然推油门尾转向的情况吧?那就是受力打滑。我尽可能都是 ...

不好意思,好害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手??

飞了好多年了,技术上还是个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得真好,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没搞明白到底哪儿问题。比起你的水平我还算初级的初级。关键你这个钻 ...

这不是我飞的,是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工具用轴承胶或者高强度螺丝胶也行

网友:
这个是尾传轴打滑了   我上个星期飞就突然出现不锁尾  下来像你一样能拧动  回去换了传动轴就拧不动了

网友:
其实吧,还有可能是单向轴承松了

网友:
我的450pro用的一体传动轴,不存在打滑,使劲会伤伞齿

网友:
钉子冲个坑  或者手钳子夹一下    至于会不会不平衡    会震动什么的  我就不知道了    也没有理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