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SkyWing 48” 与60” LASER的开箱+组装及首飞

楼主(2017-12-17):
一直喜欢LASEREXTRAYAK55EFEXTRA毕竟贵点,等到技()术()好()再入YAK是十多年前的机型,现在飞行风格都是暴力化,这个机型也没什么厂家改进,某宝上小级别的感觉都不咋地,所以来了两架天翼的LASER

开封

开封

大黄机

大黄机

小黄机

小黄机

结实的包装

结实的包装

楼主:
48寸 PP LASER,论坛无数好手都飞过,性能不用多说,特别是九锅飞得贼6配置大同小异。

48寸配置:
电调:铂金50A
舵机:GDW 296
电池:6s1300 70C(小了点,最好还是1500)

唯一不同的就是电机用了双天的新品,GA800(还没上市就知道了,因为一些原因10月底才拿到),由于是小饼电机,有的48寸的机子螺丝孔没有预留GA800的安装位(已知部分EF的机和未来模型的机需要另外打孔的),恰巧的是,天翼的48寸预留的孔位正好能安装GA800,这算是一个惊喜吧,惊喜归惊喜,因为饼式电机是扁平设计,需要每个角垫4个木片和一个金属垫片才正好,而因为需要垫太多,厂家标配的安装螺丝是M3螺丝不够长,只能自己买螺丝,买的是M3*20和M3*25,我忘了安上飞机的是那个长度了,也买了GA800打算安装天翼PP机的两种规格都买吧。

头罩靠近桨罩也要割一圈,不然磨桨罩

头罩靠近桨罩也要割一圈,不然磨桨罩

侧视图

侧视图

因为垫太多了,磨头罩,头罩割点四个角落的泡沫

因为垫太多了,磨头罩,头罩割点四个角落的泡沫

迷你饼

迷你饼

楼主:
60寸的配置:
电机:K-motor7015 500KV
电调:好盈铂金100a v3
舵机:GDW 590
电池:6s3300
飞机是不错的,就是有些地方要自己动手,碳脚有点毛边,需要自己打磨下,碳棒真的是太紧了,飞机刚到的时候插进去假组,艰难的插进去,拔出来手都撸红了,轮子有些紧,用电磨磨一圈,转起来顺滑多了,平尾插进机身后,机身误差大了,导致要塞两张硬卡纸才能安装

网友:
很好的装机贴

网友A:
碳管是太紧了。首飞都忘了机翼插销,飞了一天,一点事没有。收摊才发现

网友:
后怕想想

网友:
这个组合不错开春也来这么两架

楼主:
第一次紧,以后就松了

网友B:
裤子上的黑色橡胶条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裤子上的黑色橡胶条没装

裤子还没上胶水,现在还是用透明胶粘着呢等环氧到了再粘胶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裤子还没上胶水,现在还是用透明胶粘着呢等环氧到了再粘胶条

那个条是卡上去的啊,这样都在起落架上了,不是不好卡了……那个用502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管是太紧了。首飞都忘了机翼插销,飞了一天,一点事没有。收摊才发现

老哥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牛

我飞的温柔,技术菜

楼主:
  国庆节买机,昨天才首飞,妥妥的拖延症晚期GA800电机都本身比电机暴力,我选的还是6s版本,飞起来就是窜天猴、小导 dan,估计想比我暴力只有换Falcon碳桨或者用100c放电倍率的电池  但昨天风实在是大,机放地上直接被风掀翻或吹走,飞起来受风影响太大,也没有调整好机子,看看这两天风小了再去调调。

  (方向舵,副翼,升降舵首飞我都是用80%舵量,但依然是比较大,第一次飞的抹油可以所以舵面设置为60%,等机调整好了再根据自己的习惯增大舵量或者减小舵量
  (同时每个舵面我都设置了30%的舵量曲线,使得飞起来手感更加柔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碳管是太紧了。首飞都忘了机翼插销,飞了一天,一点事没有。收摊才发现

你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牛了~

我是飞的温柔,航线加简单滚转。炸了两架学乖了。好久没:看到你的视频了

楼主(2018-04-22):
纯属瞎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