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把悟 pro拆散了重新组合六轴能否行?
[悟]
把悟 pro拆散了重新组合六轴能否行?
人生快乐
人生快乐

网友A(2017-12-17):
如题。最近有一个玩法,就是 购买大疆的LB2,N3,X5组装到自己DIY或者S900机架上,用地面平板上预装的APP来控制飞行。优势在于一是,可以使用第三方的
电池
,增加了续航能力;二是由四轴改成了六轴,增加了因飞桨而炸鸡可靠性。
据说悟pro用的就是上述LB2的全套。因此,本人有这样一个想法,能否把悟pro拆散,用其组建新的六轴或者八轴呢?我的想法靠谱吗?

网友B:
悟的遥控器和lb遥控器一样吗?

网友C:
不能 因为悟是4轴 固件也是4轴的

网友D:
想自组干嘛要用悟?

网友E:
固件是4轴的,不支持,n3加bl2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F:
可以弄dji的lb2加大疆别的飞控呀

网友G:
所以说你考虑一下看看收我的悟pro!物美价廉!

网友H(2018-04-22):
干嘛要拆,直接买飞控自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