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儿apm或者pix在大神,请教个代码级在问题

楼主(2017-12-17):
飞控在飞直线在时候,修正侧偏,控制律里面计算侧偏距离的公式有人知道么?求求求~~~~~~

网友A:
算出当前航迹角和理想航迹角的夹角,解个三角形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当前航迹角和理想航迹角的夹角,解个三角形就出来了

具体点的公式或者代码有么?我现在压线用的是修正侧偏和航向,但是侧偏的计算方法有问题,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