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VTOL工程设计制造直播(翼型数据对比 12月28日更新)

楼主(2017-12-17):
新人开一个帖子,首先感谢@kris968658大神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9923&extra=page%3D1,很有营养,让我重拾了去年的VTOL项目的信息。

准备陆陆续续用三个月的时间设计制作一架VTOL飞翼,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根据之前kris968658的神贴,2018年第一个项目将回归VTOL。

本帖将完整的记录一款新机型的设计与制造,包括:
1、气动计算 2、结构设计 3、模具制造 4、复合材料蒙皮及骨架制造 5、飞控调试及试飞等几个环节。
望大家能够一起学习相互印证

气 动 计 算 过 程
一、机翼雷诺数范围估算(17年12月18日更新)

1、先是翼型的选择

常规布局的飞机,机翼翼型的低头俯仰力矩会由平尾产生的负升力去配平。
然而无尾布局无法通过平尾去配平,俯仰力矩没法配平,所以要不使用对称翼型或者采用后缘反弯度或称为“三次曲线”弯度线的翼型。
http://www.docin.com/p-1257645280.html
参照这篇文章有许多可采用的翼型,经过筛选,这里计算对MH32、S5010、NACA M6三款翼型进行气动运算

2、机翼雷诺数范围

先估算一下雷诺数,5~10kg的机翼弦长范围大概在200~500mm之间。
飞行速度在15~20m/s之间
Re=VL/v(V速度,L长度,v粘性系数),简化方程为:Re=68459*VL
得到雷诺数范围200000~1000000之间。
气动分析软件分别打开翼型,并输入雷诺数范围:

二、机翼翼型升阻比、俯仰力矩计算及选择标准(17年12月18日更新)

以下为三种翼型的气动数据。
第一张图表为俯仰力矩,第二张图表为升阻比。

MH32翼型:

NACA M6翼型:

S5010翼型:

我们选择翼型的依据为:
准则1、由于飞翼无法通过平尾配平低头力矩,机翼的低头力矩要尽量小,甚至采用自配平的反曲机翼
准则2、大迎角下不发生气流分离而产生的失速。
准则3、低速飞行下,也就是低雷诺数时能更好的保持层流边界层。
准则4、高升阻比的范围较大,最大升阻比后衰减慢
我们先根据准则1和2进行选择,其中MH32具有最大的升阻比但是其低头力矩过大,并且在很低的角度下就发生了失速。所以我们在S5010和NACA M6翼型之间进行选择

三、Naca M6与S5010翼型数据对比(17年12月28日更新)

NACA M6

S5010

上侧翼型为NACA M6,下侧为S5010,四个图标分别代表着:升力系数CL,俯仰力矩Cm,功率因子Cl^1.5/Cd,升阻比Cl/Cd这几个系数与迎角的曲线。

根据图表1和图表2升力系数与俯仰力矩的拐点为失速点对应的角度
NACA M6的失速角度比S5010的失速角度要大一些,NACA M6的失速角度在15度左右,而S5010在12度,这是NACA M6的唯一优势
S5010的最大升力系数CLmax更高,低头力矩更小,大功率因子和大升阻比范围更宽一些。

对于VTOL垂直起降飞机来讲最重要的是飞机倾转过程中的平衡,过大的低头力矩Cm会导致飞翼配平过于困难,所以最重要的参数就是低的低头力矩系数。根据比较我们选择S5010作为VTOL的翼型。

但是S5010的翼型的失速迎角较小,所以下一步我们利用遗传算法对S5010翼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先前失败案例:
以下是之前鄙人做的VTOL的一些小经历:

碳纤维骨架,重量超标,这次准备用碳纤维芳纶蜂窝板进行制作。

等VTOL的项目结束继续直播共轴八桨折叠旋翼,现在暂时放一放

楼主:
气动计算:
1、先是翼型的选择
常规布局的飞机,机翼翼型的低头俯仰力矩会由平尾产生的负升力去配平。
然而无尾布局无法通过平尾去配平,俯仰力矩没法配平,所以要不使用对称翼型或者采用后缘反弯度或称为“三次曲线”弯度线的翼型。
http://www.docin.com/p-1257645280.html
参照这篇文章有许多可采用的翼型,经过筛选,这里计算对MH32、S5010、NACA M6三款翼型进行气动运算

网友A:
前拉倾转,桨要避开机翼,不然下洗气流都被机翼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拉倾转,桨要避开机翼,不然下洗气流都被机翼挡了

嗯,是的,在我前两个月第一架原理样机的时候最主要的三个问题:1.螺旋桨下洗气流被机翼前缘遮挡,后将前拉电机位置再前置
2.前拉电机前置,使重心前移,导致飞翼的重心很难和旋翼电机重合。
3.按照飞翼气动中心配平的话,第一次的结构Y3后面的电机离重心非常近,就算换三叶桨拉力也很难满足

所以Y3飞翼最难的在于三个电机位置和旋翼与飞翼两种状态的配平,所以这次先从气动入手

楼主:
机翼雷诺数范围估算

先估算一下雷诺数,5~10kg的机翼弦长范围大概在200~500mm之间。
飞行速度在15~20m/s之间
Re=VL/v(V速度,L长度,v粘性系数),简化方程为:Re=68459*VL
得到雷诺数范围200000~1000000之间。
气动分析软件分别打开翼型,并输入雷诺数范围:

网友:
不明觉利,留名顶贴

楼主:
以下为三种翼型的气动数据。
第一张图表为俯仰力矩,第二张图表为升阻比。

MH32翼型:

NACA M6翼型:

S5010翼型:

我们选择翼型的依据为:
准则1、由于飞翼无法通过平尾配平低头力矩,机翼的低头力矩要尽量小,甚至采用自配平的反曲机翼
准则2、大迎角下不发生气流分离而产生的失速。
准则3、低速飞行下,也就是低雷诺数时能更好的保持层流边界层。
准则4、高升阻比的范围较大,最大升阻比后衰减慢
我们先根据准则1和2进行选择,其中MH32具有最大的升阻比但是其低头力矩过大,并且在很低的角度下就发生了失速。所以我们在S5010和NACA M6翼型之间进行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估算一下雷诺数,5~10kg的机翼弦长范围大概在200~500mm之间。
飞行速度在15~20m/s之间
Re=VL/v(V速度 ...

楼主这是啥软件?

网友:
楼主在直播毕业设计?

网友:
其实上来先选翼型不太好,最好先确定平面布局,桨和电机与重心的位置,模态切换的时候飞控的控制方式等等。目前没看懂原理,应该还是y3布局吧?

网友:
纯技术贴啊,必须强力支持

网友:
先留个记号看直播,呵呵

楼主:
《NACA M6》与《S5010》翼型数据对比
NACA M6

S5010

上侧翼型为NACA M6,下侧为S5010,四个图标分别代表着:升力系数CL,俯仰力矩Cm,功率因子Cl^1.5/Cd,升阻比Cl/Cd这几个系数与迎角的曲线。

根据图表1和图表2升力系数与俯仰力矩的拐点为失速点对应的角度
NACA M6的失速角度比S5010的失速角度要大一些,NACA M6的失速角度在15度左右,而S5010在12度,这是NACA M6的唯一优势
S5010的最大升力系数CLmax更高,低头力矩更小,大功率因子和大升阻比范围更宽一些。

对于VTOL垂直起降飞机来讲最重要的是飞机倾转过程中的平衡,过大的低头力矩Cm会导致飞翼配平过于困难,所以最重要的参数就是低的低头力矩系数。根据比较我们选择S5010作为VTOL的翼型。

但是S5010的翼型的失速迎角较小,所以下一步我们利用遗传算法对S5010翼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网友(2018-02-06):
好贴,分析翼型用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