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白板P51-野马mustang的成长之路

楼主(2017-12-17):
   TB上的208元空机,1450mm翼展,还是挺大的。没有买带所有配件的空机,只有桨和起落架是买的自带的。其余的五金件都是自己diy。从白板到涂装,从画贴纸到贴上去,整整三个星期。今天首飞成功,一直担心重心问题,结果一起飞,非常稳,只是今天降落太瑕疵了。原配升降只用一个舵机,自己改成了两个。不知道桨怎么会像是油机的声音,地面就没有,一上天就有了。
   动力:4260电机600kv+自带4叶14寸桨
   电池:4s 2600amh
  起落架:40g蜗杆
  起飞:2100g
看视频:

这是自己画的贴纸,需要的就拿去吧。背胶写真尺寸500mm*205mm,以五角星外的圆为参考,这个尺寸打出来是直径64mm。

网友:
不错的好机机

网友A:
用了多大电调

网友:
tb怎么搜?谢谢

网友B:
降落速度居然可以这么慢。失速点还挺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速度居然可以这么慢。失速点还挺低啊

我也很意外,因为很多人都说要开襟翼降落。我这还没开襟翼,就会这么慢了。也可能和习惯有关,我飞涵道也是这么慢的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大电调

80A的,实际60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0A的,实际60就够了。

好的

网友:
机翼形状不像

网友:
不错!比哪个厂家的有优势,价格上,顶一个

网友C:
楼主涂装用的什么颜料呢  可否加个vx详细聊聊  我有台b17也想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涂装用的什么颜料呢  可否加个vx详细聊聊  我有台b17也想涂一下

5元自喷漆。喷之前用1500目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降落应该带点油门

网友(2018-01-20):
鸭子铺飞场

网友:
降落失速

网友(2018-02-23):
起落架链接有吗,没找到

网友(2018-06-15):
我也入了这台机子,但是我买的是白板空机,问下楼主,空机带的四叶桨可以搭配某宝50块的4260 600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