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600 接收电用多大的呢? 能飞几次?

楼主(2017-12-17):
以前一直用6s飞老狗600, 鸭子版好Y上的BEC还不错.想升级12S 用不带bec的V3电调,  用2Slipo做接收电,不想用LIFE。
用多大的接收电池比较好啊? 800mah的大概能飞几个起落呢?扶他爸 272 无刷斜盘, OMG的无刷尾舵。 技术水平也就航线温和乱翻。

网友A:
见过他们用外置BEC电池的基本都是飞几个起落就用来充一充,貌似是800的2S
我想问下,你的600飞了多少起落了,据说塑料大桨夹飞200左右起落需要更换?我是塑料桨夹的550

另外,600用6S飞来怎么样

网友A:
另外,看你还是原厂聚氨酯皮带,这个皮带静电巨大,为何不更换橡胶皮带呢?

还有,600上一块电池需要前置这么多才重心平衡?

网友B:
800-850的电池,预估3个起落左右,实际飞行还是每个起落下来测一下心里有底,不过我飞的亚拓130,用的bec舒服。

网友C:
懒就2200,轻量化800

网友D:
2S 1000 接收电 配futaba 272/274 3个起落最多,800的话建议2个起落一换。
说实话,在换futaba之前用鸭子815/855的搭配,同样2s1000可以飞5个起落。为了减重换的futaba, 结果暴力飞每2个起落一充电。。。。

网友E:
用的比较耗电舵机,800MAH接收电可以飞4起落,电压3.7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他们用外置BEC电池的基本都是飞几个起落就用来充一充,貌似是800的2S
我想问下,你的600飞了多少起落 ...

飞了50多起落了 目前没发现桨夹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飞1800转可能感觉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你还是原厂聚氨酯皮带,这个皮带静电巨大,为何不更换橡胶皮带呢?

其实是为了省皮带钱。。。我装了静电线 应该还行吧 哈哈 换12s皮带一起换冰人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850的电池,预估3个起落左右,实际飞行还是每个起落下来测一下心里有底,不过我飞的亚拓130,用的bec舒 ...

只能3起落了。。。。看来还是BEC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就2200,轻量化800

懒! 准备2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 1000 接收电 配futaba 272/274 3个起落最多,800的话建议2个起落一换。
说实话,在换futaba之前用鸭子8 ...

好像亚拓是比FUTABA省电呢 2 3 个起落确实少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比较耗电舵机,800MAH接收电可以飞4起落,电压3.75左右

了解了!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是为了省皮带钱。。。我装了静电线 应该还行吧 哈哈 换12s皮带一起换冰人的 哈哈

原来如此,冰人还有皮带?不都是日本什么阪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冰人还有皮带?不都是日本什么阪东吗

冰人有圆齿和原装齿的, 应该是阪东的吧,其他牌子应该的也行。 飞越也有便宜点的狗6皮带

网友F:
狗6 尽量用电调bec比较好,这样不用来回充电了,我用低压舵机搭配k80的bec,非常方便 稳定

网友:
飞机落下来,直接插双路充电器,干满继续搂,少个接收电,省去不少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狗6 尽量用电调bec比较好,这样不用来回充电了,我用低压舵机搭配k80的bec,非常方便 稳定

K80 带4035够用吗 会不会保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K80 带4035够用吗 会不会保护呢?

我的电机是k7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