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右拉问题

楼主(2017-12-17):
新装塞斯纳,右拉比较大,目测大于五度以上,请问这样可以嘛?右拉大点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五度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度不大吧?

不知道么。一般说不超过五度。我这超的多了

网友B:
上了天再说吧

网友C:
在瓷砖直角缝上画个5度的角(小记号笔和量角器),再把飞机拿去比一下;角度就更精确些。
左拉角(面对机头)可抵消发动机反扭带来的小的左偏航。 赛斯纳这样的慢速机5度可以,偏航会随油门大小变化而变化,一般以巡航速度不偏航准。
要调到最佳,需要在飞机上天后来回的调。偏航不明显或能用舵面上轻松适应不要求那精确也行。

网友:
{:1_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瓷砖直角缝上画个5度的角(小记号笔和量角器),再把飞机拿去比一下;角度就更精确些。
左拉角(面对机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天再说吧

就怕上不了天

网友D:
用的桨越大(相对翼展),对右拉的需求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桨越大(相对翼展),对右拉的需求也越大。

目前用的8寸桨

网友D:
如果你的翼展超过1米,那么5度确实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翼展超过1米,那么5度确实是有点大了。

翼展1.2米

网友E:
是左拉角吧
还要有一点下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左拉角吧
还要有一点下拉才行

下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