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p51

楼主(2017-12-18):
谢谢这架fms p51 800mm重心在哪里?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飞过的朋友支招下

网友:
距离机翼前缘65mm

网友A:
拿个线吊起来,飞机能平衡的点就是重心点。在楼上说的位置穿根线,调整电池到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个线吊起来,飞机能平衡的点就是重心点。在楼上说的位置穿根线,调整电池到平衡就可以了

应该是在楼上说的位置穿根线,吊起来,再吊起来,说的顺序不能颠倒,容易误导新手

网友C:
严重关注,昨天飞FMS 800 AT6  重心找不准炸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关注,昨天飞FMS 800 AT6  重心找不准炸了桨。

我这架也是,翅膀底下两个螺丝是重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楼上说的位置穿根线,吊起来,再吊起来,说的顺序不能颠倒,容易误导新手

没听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线吊起来,飞机能平衡的点就是重心点。在楼上说的位置穿根线,调整电池到平衡就可以了

按照称斤方式来找?

网友:
感觉FMS 800 AT6 飞机头轻难飞呀! 电池都顶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称斤方式来找?

不是称斤,是悬吊方法,虽然笨,却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称斤,是悬吊方法,虽然笨,却很准。

空机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机吊吗

空机能飞?空机吊好平衡了你装电装能保证平衡,不要只是问,要动脑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能飞?空机吊好平衡了你装电装能保证平衡,不要只是问,要动脑想问题。

也是

网友:
已经中将了,还问这问题啊?

楼主:
哈哈哈经验不足

网友:
好像是在28-%左右

楼主:
这个是客服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