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糊制X3头罩

楼主(2017-12-18):
喜欢X5的头罩很久了,手里缺米,只有动手仿照X5的头罩给手里的X3做套西装了,望梅止渴吧。手艺不好,粗制滥造,请各位不要见笑啦,还有就是涂装,希望有做静态模型的高手指点一下

涂装的工艺流程

网友:
这手艺    膜拜

网友:
动手能力强,做的好!

网友:
这个飞机好jb熟悉

网友A:
牛逼呀,就是没有涂装,上了涂装肯定好看很多

网友:
这东西咋做的,玻璃纤维布上面抹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呀,就是没有涂装,上了涂装肯定好看很多

接下来就是刮腻子,打磨,喷漆,涂装

网友:
做完了肯定舍不得炸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模具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模具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泡沫,专业点叫挤塑板。就是工地上用来做保温层的材料

网友C:
你这工艺不行

网友:
666666膜拜楼主

其实X3L头罩就挺像X5了呀,FORMULA版本都是相似风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工艺不行

粗制滥造,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沫,专业点叫挤塑板。就是工地上用来做保温层的材料

谢谢!我 也去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工艺不行

为了省事,直接在泡沫阳模上糊的,要是把阳模修整好一点,再做个印模的话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 也去买点

工地上去捡,一切从节约出发

网友:
好手工,静待涂装

网友D:
LZ弄点原子灰修补下缺陷,然后打磨,再喷一遍白底漆,再用800目砂纸打磨,再喷图案,然后再轻轻打磨表面,再喷一遍汽车用的那种清漆,弄好了绝对很漂亮!

楼主:
底漆喷了还需要打磨吗?还有就是觉得图案难喷,用遮盖法吗?我打算底漆喷后手绘一个图案,然后再喷一层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弄点原子灰修补下缺陷,然后打磨,再喷一遍白底漆,再用800目砂纸打磨,再喷图案,然后再轻轻打磨表面, ...

还有就是原子灰需要把外表全部刮满再打磨吗?还是就刮需要修补的部分?车用的原子灰(油性的)太硬了,难打磨,不知道我买了那种水性原子灰可以吗?不需要固化剂,好打磨,就是不知道粘接性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原子灰需要把外表全部刮满再打磨吗?还是就刮需要修补的部分?车用的原子灰(油性的)太硬了,难 ...

原子灰没有水性的,干透了很好打磨的,必须用专用砂纸(汽车钣金店里都有,你捡一块够用了),每一遍必须打磨(否则粘合不牢),图案自己想画啥整啥呗!自喷漆光油效果较差(要多喷几遍,每遍要间隔一定时间),有条件用汽车清漆最好了

网友:
羡慕diy,时间 精力 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子灰没有水性的,干透了很好打磨的,必须用专用砂纸(汽车钣金店里都有,你捡一块够用了),每一遍必须打 ...

您的意思是用汽车钣金那种原子灰吗?是满刮吗?会不会让头罩太硬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子灰没有水性的,干透了很好打磨的,必须用专用砂纸(汽车钣金店里都有,你捡一块够用了),每一遍必须打 ...

我买了那种水性腻子,补木器的,可以吗?我没用过,就是怀疑它的粘接性。以前我用过汽车钣金用的原子灰,加固化剂调后固化得太快了,还没刮平就固化了,调好的原子灰还没来得及用就固化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专业点叫挤塑板。就是工地上用来做保温层的材料

有点像插花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漆喷了还需要打磨吗?还有就是觉得图案难喷,用遮盖法吗?我打算底漆喷后手绘一个图案,然后再喷一层光油 ...

懶的話用模型用原子灰噴漆. 不過成本高點, 要打磨的.不然會有點沙孔.再用白色底漆經噴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子灰没有水性的,干透了很好打磨的,必须用专用砂纸(汽车钣金店里都有,你捡一块够用了),每一遍必须打 ...

我用的是自喷漆光油, 的確差些, 而且很重...不要說笑噴完重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那种水性腻子,补木器的,可以吗?我没用过,就是怀疑它的粘接性。以前我用过汽车钣金用的原子灰, ...

少量難控制, 因為一般只是10:1 的份量.
多了就固化太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汽车钣金那种原子灰吗?是满刮吗?会不会让头罩太硬太重了?

不会重多少,目的只是修补而已

网友:
真厉害,手糊这能弄这么复杂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重多少,目的只是修补而已

意思是不需要修补的地方就不用刮原子灰了?直接喷漆吗?自喷漆能粘住吗?还有我以前试过,因为我是自己在阳模上糊的,所以表面上有无碱布的纹路的,漆喷上去后就掉到纹路里面去了,表面看起来就像一些孔洞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需要修补的地方就不用刮原子灰了?直接喷漆吗?自喷漆能粘住吗?还有我以前试过,因为我是自己在 ...

修补好,打磨平整即可,然后喷白底(也可以不喷,效果肯定没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补好,打磨平整即可,然后喷白底(也可以不喷,效果肯定没喷的好)

麻烦问一句,我这样的情况需要满刮吗?

网友E:
楼主应该阳模做好了,翻个好点的阴模,那样就能做N多个头罩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阳模做好了,翻个好点的阴模,那样就能做N多个头罩出来了。。

做来卖吗?估计还不够材料钱

网友F:
不错,下次不要用玻璃钢了,做一个精致一点的木模,拿一个饮料桶套上去热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下次不要用玻璃钢了,做一个精致一点的木模,拿一个饮料桶套上去热缩。

没这么大的饮料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大的饮料桶吧

有,不行就色拉油桶。

网友G:
还没有喷色,看上去怪怪的赶脚。

网友H:
高手,膜拜一下

网友I:
继续整啊 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