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标准版 不带电子罗盘 不带气压计

楼主(2017-12-18):
请问 如果悬停 定高,我买一个 超声波 是否可行?
请问 如果想 定点 我买一个 带电子罗盘的 gps 可以吗 比如 m8n
就是说  超声波是否一定要 配合气压计 才能工作 还是可以单独工作。我知道 超声波是 在 3米以内可定高

楼主:
另外 我用穿越 悬停 是因为 我没钱 买  大四轴,我就想用几百块 来玩 飞。

网友:
那不如考虑apm

网友:
别折腾了只是练练手,淘个差不多二手大疆也蛮好的!

网友A:
APM能钉在原地吗?

楼主:
我就想知道 我没有气压计 买个超声波 可以定高吗 用 baro模式

网友B:
首先,带气压计的F3是可以定高的,只要你做有效遮罩和海绵保护。

GPS也是一样,装了可以定点。(钉钉子)

关键在于固件,最好是刷INAV固件实现更多的功能。

至于超声波,这个没什么意思,因为只是低空,可以忽略。

可以看下我很久以前实验的定高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196145&extra=

至于如果不带气压计,光用超声波我没试验过,估计也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带气压计的F3是可以定高的,只要你做有效遮罩和海绵保护。

GPS也是一样,装了可以定点。(钉钉子 ...

非常感谢 就是需要你这样的 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能钉在原地吗?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