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在线加载固件

楼主(2017-12-18):
通过地面站在线烧录飞行器固件(四轴为例)
将飞控USB插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应该能看见一个PX4 FMU的端口(每个电脑的端口号都不会一样,你的可能是COM3或者其他,这个没有关系。只要在地面站选择正确的端口既可)
打开MP地面站-选择端口 波特率不需要改变。注意,不要 点连接。不需要点 连接(否则无法烧录)
选择 初始设置 - 安装固件 功能选项
地面站会联网检测最新版本
获得到版本号后,在每个机型下面,具有一个版本号,比如APM:Copter V3.4.5 QUAD.
如果显示None,或者直接显示APM:Copter Stable (获取不成功,连接不到服务器)
就是获取失败,是无法烧录固件的,可以重新打开这个功能选项试试。
再不行,请尝试本地上传固件
提示:拔下控制板,点OK后再重新插入
烧录完成后,等一段时间,大概20秒,飞控会有一段音乐,等待音乐播放完成后,就点OK。完成烧录!
初步测试是否正常
烧录完成固件后,状态大灯应该闪烁黄色或者蓝色 (如果常亮红色,请查看 硬件排除指南)
你可以点地面站连接,没有意外,应该会连接成功,摆动飞控板,姿态窗口应该也会跟随倾斜
注意事项:ac3.4以上版本固件需搭配mp1.3.4x或以上固件使用,ac3.5固件建议使用mp1.3.5x或以上固件,否则可能会出现未知bug

网友:
请问,飞控ac3.5.*固件和ac3.4.*固件性能和功能有那些改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