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下载加载本地固件

楼主(2017-12-18):
通过网页下载固件进行特定固件烧录
通过网页下载固件一般是为了下载最新的测试固件,有些一些玩家地面站一直获取不到版本信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烧录固件
小车:Rover固定翼:Arduplane四旋翼:QUAD  (十字形和X形 机型都是同一个固件类型)六旋翼:Hexa上下四轴(八旋翼):Octa直升机:Heli三轴:TriY6上下三轴(六旋翼):Y68旋翼:Octa
以四轴稳定版本为例:
进入后选择
PX4-octa (四轴)ArduCopter-v2.px4 (V2版本,Pixhack V3是硬件选择是V2)
下载后,打开地面站-选择飞控端口号------初始设置------安装固件-----------加载自定义固件
选择下载文件下载的目录,然后打开刚刚下载的固件既可按照提示完成烧录

网友A:
请问,我的pixhack飞控最新固件选择下载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pixhack飞控最新固件选择下载那个文件?

pixhack 下载v2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xhack 下载v2就可以了

请问,这个Mar 16 2017的ArduCopter-v2.px4是V3.4.6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Mar 16 2017的ArduCopter-v2.px4是V3.4.6版吗?

一般下方有个文件可以打开的,有写版本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下方有个文件可以打开的,有写版本多少

commit e707341b730173483b8d100245b6406723128164
Author: Randy Mackay <rmackay9@yahoo.com>
Date:   Wed Mar 15 09:38:36 2017 +0900

    Copter: version to 3.4.6

APMVERSION: APM:Copter V3.4.6
我2016年就下载过ArduCopter-v2 文件,这个 Mar 15 2017的是最新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mit e707341b730173483b8d100245b6406723128164
Author: Randy Mackay
Date:   Wed Mar 15 09:38:3 ...

您这个是3.46

网友A:
请问,最新版本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新版本是哪个?

ac3.54是最新的

网友:
你们网站的版本还是3.46,看来只能用1.3.50版地面站升级3.54版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