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改高增益天线

楼主(2017-12-18):
从入魔开始就一直用富斯I6遥控器
发现也比较喜欢这款遥控器,便宜稳定,小巧还可以刷10通道,
就是塑料感偏强手感不完美了,不过也算是一代神控了,
从入魔穿越机(模型被商家忽悠说可以航拍,后来才发现)开始,
后到大四轴航拍,再到固定翼,最后到模拟器直机一年多的时间,
刷了十通的富斯i6都胜任了,甚至上了433固定翼远航都不在话下,不得不说这控被我用到了价值。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控,新手入魔最佳选择,
3个两段开关+1个三段开关可以满足基本需要了,再配上两个旋钮控制云台
只是不如波轮旋钮方便,但是这也是千元以内的神控(刷10通)了,
缺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款遥控器要用4AA电池
改个控电空间还不完美,摇杆手感欠缺点但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最最关键的来了,就是距离,
在我们浙江各种信号塔各种高山大厦各种高频处理的工业区基本上在650米已经极限了,
这个距离呢对于穿越机,目视固定翼也足够了,但是对于大四轴FPV还是欠缺点了,
论坛里面找了各种帖子一般都是无损改或者外部增加2W功放,效果也能达到3公里左右,
但是总觉得拖着一个功放还要在遥控器背面背个电池,
不管美观上还是手感上都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一直在各种航模群里潜水的我看到了枫叶家出了一款2.4g高增益定向平板天线,
虽然样子不怎么样,天线也有点偏大,但是据说效果保守增加一倍,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买了一条改装试试。先来看看改后效果图。
这个是无损改装,其实这个很简单,我们先把遥控器背面的螺丝去掉
注意拆后壳的时候要用点力往上推,因为遥控器手把位置是倾斜45独角卡扣结构
拆开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遥控器还是双天线发射与接收,垂直90度
这样能比较好的避免死角,
而且天线到主板的的接口也是快拆的ipex端子
那这样就好说了,我们先去淘宝找一个ipex转sma端子的转接线,注意sma是要外螺内针
不要到航模店买,坑死,通讯器材店只要两三块钱还包邮,这个价格我也是醉了
长度20cm,然后我们轻轻取掉中间竖这的那根天线,
我们发现这个控包着中间天线的塑胶壳是镶嵌式的可以一起拿掉,
这样刚好可以安装sma转接头,
完全不用动手改动,上号以后在里面打点热溶胶,然后就妥妥的完美了
我们在装回后壳完美改装基本完成,我们装上枫叶2.4G平板天线吧
注意:仔细看遥控器照片,平板天线要接近90度垂直地面安装,效果最佳
因为平板属于定向高增益天线,所以一般方向跟着图传走没问题
好了我们出去测试吧,
测试配置,轴距600四轴航拍机满载装备飞行
疯狂电机:4114kv415
电调:好赢乐天40A
电控:apm全套+乐迪gps+超声波
图传:熊猫600mw原配天线改成枫叶家蘑菇
云台相机:2轴云台+小蚁相机
电池:4s10000
机架:自制铝合金机架
图传接收:鹰眼旗舰版双接收配大宝剑平板天线和枫叶家的5.8G蘑菇接收
这次为了安全起见背了一个120G的手机发射位置,防止飞机丢了回传gps坐标。
全重约2.8kg,
测试天气:晴天雾霾严重能见度很低,3级风
好了先来见见我的装备吧
由于风大,又多了一个120G的手机,所以今天 保守飞行了。
飞到400高度的时候开始前进,这是为了保证信号不会因为飞机太低而干扰
来几张测试照片吧
这个已经远远超过650米了,比原来的天线完美超过一倍
对了由于apm没有调试好,所以距离参数没变,但是全程参数可以看,因为全部直线走,
九分三十秒的时候2.01km,的时候开始返航,但是遥控器没有极限,
图传原来的天线也就600米左右丢失,
今天换了枫叶蘑菇,2.01km的时候还没丢失,非常清晰
返航的原因我说了风大,多负重心里没底,怕没电回来
等一个好点的天气再来试试极限究竟能多少
来个题外话,改了sma接头,
平时飞穿越或者目视固定翼的时候来一个棒子天线够够的了
也可以自己加2w功放,已经在准备中,加好后也会拉锯测试,
保守估计加上2w功放的话应该在4km左右是没有问题,
就是四轴续航比较硬伤,以后测试在更新吧
不说了不说了娃又哭了奶娃去

网友:
人体定向

楼主:
嘿嘿,一般跟图传走没问题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还是要花钱去测试,主要是要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666

瞎弄弄啦

网友B:
我的遥控加功放12km,如果换这天线估计能到20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加功放12km,如果换这天线估计能到20km

也是富斯I6?不过有个模友他也说什么都不加就改了这个天线拉了8公里极限,我估计他那边电磁环境也好,加功放的话上个15公里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牛逼的天线

网友C:
这电机不是应该上6s电吗

网友D:
感谢楼主支持,增程天线之所以能增加距离,是把全方向辐射变成定向辐射,相同的发射功率,功率强度更集中了,距离也就远了
如果固定翼fpv,需要配合图传来确定飞机方位,图传有信号,遥控就有信号,基本感觉不到它和以前的全向天线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就是遥控信号更稳定了
至于穿越机用来穿小树林之类的不错,会减少失控炸鸡的概率,毕竟增益高了6dB,相当于功率翻了两番
枫叶借地祝朋友们天天爽飞,不炸机,不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不是应该上6s电吗

6s可以上,但是已经测试过,效率不高,4s最匹配

楼主:
天线是别人撞门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支持,增程天线之所以能增加距离,是把全方向辐射变成定向辐射,相同的发射功率,功率强度更集中了 ...

还是要感谢枫叶为模友做的福利啊

网友E:
玩家,真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我也喜欢远航,但是我用穿越机远航,华科尔d10的控,飞1.5公里失控返航了,用时3分钟,不知道老兄的飞机为啥用了9分钟才飞了这点距离。
穿越机+摄像头+图传+2200电池,总重量控制在500克以内。续航在8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家,真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我也喜欢远航,但是我用穿越机远航,华科尔d10的控,飞1.5公里失控返航了,用 ...

我是用悬停模式飞的,你看电流才十七八安,我要顺便测试图传天线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家,真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我也喜欢远航,但是我用穿越机远航,华科尔d10的控,飞1.5公里失控返航了,用 ...

还有华尔科D10本来就是大功率拉锯到没朋友的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华尔科D10本来就是大功率拉锯到没朋友的控

我又加了一个2瓦的功率放大器,下次测试一下能不能飞10公里。
用我的直升机测试,穿越机的续航有限。
你也可以买一个功率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加了一个2瓦的功率放大器,下次测试一下能不能飞10公里。
用我的直升机测试,穿越机的续航有限。
...

我有功放的,还没时间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又加了一个2瓦的功率放大器,下次测试一下能不能飞10公里。
用我的直升机测试,穿越机的续航有限。
...

2w的功率放大器,质量参差不齐,有多起烧控的案例。有拆解过这种类型的功放,输入和输出处理的非常简陋,阻抗失配是比较严重的,长时间使用可能对遥控器有不良影响。
如果要用到功放,建议还是用口碑好的,或者航程超过5km以上,直接用433的体验会好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富斯I6?不过有个模友他也说什么都不加就改了这个天线拉了8公里极限,我估计他那边电磁环境也好,加 ...

d10加的2db天线不加功放飞4000,功放刚好三倍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w的功率放大器,质量参差不齐,有多起烧控的案例。有拆解过这种类型的功放,输入和输出处理的非常简陋, ...

推荐一个什么牌子的功放

网友F(2018-02-13):
同富斯i6,改了这个天线后固定翼高度200飞3km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富斯i6,改了这个天线后固定翼高度200飞3km失控

枫叶挑战不错的,环境因素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增益天线的店铺名称是什么呢

枫叶天线

网友H:
你们说的我听着怎么像天方夜谭一样?2.4G的控加一个2w的功放,换个高增益天线,就10几公里?我又不是没试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说的我听着怎么像天方夜谭一样?2.4G的控加一个2w的功放,换个高增益天线,就10几公里?我又不是没试过 ...

不是高增益天线,,看来你还真没试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高增益天线,,看来你还真没试过

别欲言又止啊,说说透,怎样才能1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欲言又止啊,说说透,怎样才能10公里?

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电磁环境因素相当重要,有人在平原无工业区的地方换了天线飞了八公里,加个增程的话十公里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电磁环境因素相当重要,有人在平原无工业区的地方换了天线飞了八公里,加个增程的 ...

这个我同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电磁环境因素相当重要,有人在平原无工业区的地方换了天线飞了八公里,加个增程的 ...

这个我同意,起决定作用的是电磁环境。 所以还是放弃幻想,尽早换成433或915。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同意,起决定作用的是电磁环境。 所以还是放弃幻想,尽早换成433或915。

433我用切糕的,只是像玩玩近距离的,10公里内刷刷,或者玩玩几个里内的追拍,都用433有点吃不消啊

网友H:
frsky和黑羊都有微型10公里915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frsky和黑羊都有微型10公里915方案

去哪里找,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哪里找,分享一下

frsky叫R9M,黑羊叫crossfire,淘宝一搜就有